急!大神!CAD问题,块编辑时出错退出后打开图形为块里内容

楼主(2014-06-08):
急!CAD问题,我编辑块时,突然CAD退出后,只剩下块里面的图形,其他都没有。
高手帮忙解决啊,我2天的图都没了

网友A:
这种问题我从来都没出过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我从来都没出过呀!

但是我就遇到了,并且遇到了2次了,大神帮忙啊。我是在1个块里面编辑的。没有退出来保存,CAD崩掉后,打开只有块里的图形 了。

楼主:
刚刚我试了,如果我在编辑块时,不退出块保存,直接保存块,退出,再打开CAD,就只剩下块了

网友B:
在保存图纸的文件夹里找到相应名称的备份文件(后缀名为bak的文件),将bak改成dwg,再用CAD打开,看看挽救回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保存图纸的文件夹里找到相应名称的备份文件(后缀名为bak的文件),将bak改成dwg,再用CAD打开,看看挽救 ...

这种方式也没用,好像没的救了,刚刚在网了查了下。好像CAD2012 的BUG 。
大家用空试试,拿出1张图,对里面的块进行编辑,直接保存,关掉CAD。再打开,发现只有块里面的图了。

网友(2014-07-14):
我也出现过这问题,不过我的图简单,我又重新画了只好。

网友:
编辑好块之后  横条菜单中有个快编辑器   点击  最后有一个关闭块编辑器  OK

网友:
我用的是浩辰cad,跟8#说的一样,在编辑块的时候,我根本就不能保存,只能退出快编辑啊!!你的这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