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黑板刷(一个海棉,一个塑料小盒)自动组装起来,如何设计

楼主(2014-06-08):
做个方案,把黑板刷的二个部件(一个为海棉,一个为塑料小盒)用机器自动组装起来,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法,主要在下料问题,组装的话气缸可能可以实现!

补充内容 (2014-6-9 13:46):
我想6楼兄弟的方法是不错,但塑料盒怎么排好队,最好不要人工排,省个人工

黑板刷组装

黑板刷组装

网友:
首先这东西感觉多少年没变过,从毛的变为海绵的,后面加个塑料盒有毛用啊,如果你用海绵和EVA发泡复合起来,直接模切就OK了,更便宜,更省事,再就是单纯说这个组装问题,如果你想组装,你往结构简单了想,给你点提示,怎样能让海绵不变形,塑料盒做什么用的,你就知道答案了,当然所有的东西都要去实验,一台机器不值得生产啊,你给公司设计另当别算了。

你看看WWW.CXMX.CN里面的一种组装机,我们成天就是弄这些疑难杂症的,其实好处理的,

网友A:
初步想法是海绵用电热丝切割成所需尺寸的方块,然后夹取四面,放到塑料盒中,取下夹爪的时候压住海绵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初步想法是海绵用电热丝切割成所需尺寸的方块,然后夹取四面,放到塑料盒中,取下夹爪的时候压住海绵即可

你没想象你那个动作有多慢,太慢了,想的太多了,还可以再简单,再简单。

网友:
用一大块海绵,下面摆好塑料盒,切过以后压下去

网友B:
六楼的方案是对的,你就按照他的干肯定没错。我们设计的时候就是这么个思路,越简单越好,越快越好,唯一的缺点就是你要钱要不上去,人家一看就那么简单,就那么点东西,呵呵,可是这样才是精品的机器。做这些疑难杂症的东西,不要想的复杂了,机构巧妙一点,动作越少越好,主要是控制好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六楼的方案是对的,你就按照他的干肯定没错。我们设计的时候就是这么个思路,越简单越好,越快越好,唯一的 ...

请问下,哪方面变形会多点,朋友用的机器,价格低也要做的!

网友B:
看上去你是个超新手,建议你别接这个活了,要不上钱去,并且还不是你想像的那样,这种活出力不讨好,海面裁的时候变形,盒字排序好排,但是要处理正反,进料出料都是问题,看样子你还想弄成全自动的,就这么说吧,做成了之后的机器,看上去估计也就是3W-5W块钱的样子,可是估计你赚不到一分钱,工资都出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你是个超新手,建议你别接这个活了,要不上钱去,并且还不是你想像的那样,这种活出力不讨好,海面裁 ...

多谢指点,我也只想集思广益而已,其实还复杂些,因为盒子还要涂胶水!

网友(点评):
就等着这句话,才说出来。。。

网友B:
涂胶水简单,喷也行,刷也行,上料的瞬间就搞定了,只是感觉你赚不到什么钱,单纯练练手还是不错的。这东西,首先考虑好海面的变形问题,切的时候必须大面积压平小面积裁,塑料盒采取机械式排序,结构不是很难,但是构思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涂胶水简单,喷也行,刷也行,上料的瞬间就搞定了,只是感觉你赚不到什么钱,单纯练练手还是不错的。这东西 ...

这单纯帮忙的,我做控制十来年了,练手更谈不上,做机械就不专业了,多谢指点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六楼的方案是对的,你就按照他的干肯定没错。我们设计的时候就是这么个思路,越简单越好,越快越好,唯一的 ...

同意你的说法,中国人就喜欢那些看上去很高精尖,其实实际一个简单的东西就可以解决的,但是你告诉他,他觉得简单,不值钱,其实是想法有价值!所以中国的市场打压了很多好的想法,却错误的引导了设计师的思路,让人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意你的说法,中国人就喜欢那些看上去很高精尖,其实实际一个简单的东西就可以解决的,但是你告诉他,他 ...

是啊,中国人就是这样,以前记得有人给我说过一个笑话,香皂厂在流水线上经常会出现空盒现象,引起消费者投诉,一个厂家花了百十万,用特种探头检测是不是空盒子,而另一个公司找了一家公司,那个人就给他们流水线加了个风扇,空盒子就被吹跑了,可是得到的报酬非常少。这就是现实,所以有时候即便很简单的东西,为了要上钱去,都做的很复杂,做的简单了卖高价,客户都会骂,这么几年自己摸索着开发设计东西,感觉上同样功能的机器越简单的结构越稳定,越不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