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风机的“超调”使用

楼主(2014-06-08):
最近接触了一些做通风除尘系统的牛人,听说了通风系统的一些知识,其中有个概念叫做风机的“超调”,对于这个我摸不着头脑。
听那位牛人说的意思大概是通过控制系统可以将处理风量调到超过额定风量,保证系统能够在某些意想不到的情况下也能达到理想的通风效果。
哪为大神有这方面的经验的?请为小弟讲解下,谢谢

网友:
呵呵,想起电机的变频了,还有驾驶摩托车时的

网友:
你找”我很呆“
他会帮你解决

网友(点评):
风机的机械能动力源一般是电机。风机有特性曲线。楼主如果知道这个。就不会说超过额定风量这类的话。通风除尘系统的牛。在于工艺布置。风量计算。分流计算。合理选择管道。最后匹配风机曲线。

网友(点评):
电机也有一个力矩的特性曲线 电机如果稍稍过载 怎么解呢?

网友:
@2266998
8爷。我上面的点评。是不是对的?
阿呆没有把握。毕竟只是浅显的看了一些书。对于风机特性曲线。每个因素的交叉影响。并不熟悉。

网友(点评):
一般不超调,有少量超调的,要计算系统的稳定性,轴流机与离心机曲线是完全不同的,这里没法展开说,

楼主:
@2266998
能就离心风机给我讲解下吗,8爷?你水平高,我弄的一些系统都是使用离心风机的多

网友(点评):
风机,有一个工作曲线,轴流有轴流曲线,离心有离心曲线,离心风机,简单说就是‘风压大时风量小’,你可以查你的那个曲线,当节流或关闭阀板到一定开度时,调解曲线就失去作用了,尽可能要使风机工作在曲线内

网友(点评):
当因为某些条件所限,工作点不能处于‘曲线内’,就是超调,这是要计算新的工作点,假如工作点可以成立,就可以用,但系统处于‘超调范围’,效率低下,非特殊情况,不要如此 ,要选新风机

网友:
风机超调这个爱德利也没听说过,可以详细的解说就好了!

网友(2015-05-05):
风机的工作点是设计选定的,匹配相应的全压,如果工作点偏移,就会造成风量、全压的变化

网友(2015-07-14):
如果用变频器调速的话,选择超频,风量输出与转速成正比,全压的平方与转速成正比,轴功率三次方与转速成正比,超频的话轴功率会增加非常多,电机容易超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