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铣编程G54~G59不够用怎么办?急!

楼主(2014-06-08):
数控铣编程G54~G59不够用(就机床自带的这么六个,没有G54.P1~G59.P1这些可用)。我工件小,要是一次加工好几个!!

还有就是有时候加工复杂零件需要一次用到10把以上刀具,坐标系完全不够用,我现在都是好几把刀公用一个坐标系!编程修改太麻烦!!不知道还有什么好的方法??跪求高手解答!!!

网友:
用宏程序

网友A:
示范!

#107=[-364.85]        (G54  X)
#108=[-517.65]        (G54  Y)
#109=[-634.11]        (G54  Z)

#110=[-364.85]        (G55  X)
#111=[-517.65]        (G55  Y)
#112=[-620.76]        (G55  Z)

G90 G10L2P1 X#107 Y#108 Z#109         (G54)
G90 G10L2P2 X#110 Y#111 Z#112         (G55)

网友:
没道理啊,再怎么批量件,也只用一个坐标系就够了啊

网友:
一般都是一个工装一个坐标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示范!

大侠的办法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侠的办法很好。

不客气!!!

网友:
10把刀用10个长度补偿哇。

网友:
用G10L12P

网友:
宏程序,或者局部坐标系

网友C:
宏程序,G10  或G52 G92

网友:
有专家给出了完整的步骤啊!

网友:
G52就可以了,G52 X  Y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范!

#107=[-364.85]        (G54  X)
#108=[-517.65]        (G54  Y)
#109=[-634.11]        (G54  Z)

这个得给个程序号么(比如O0001) 这样G10P2L1#107#108#109这样L1就是调用的O0001对吧?

还有就是上面编写的宏程序最后结束语用不用什么》??能给个调用到加工主程序中的使用编程例子么??谢谢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宏程序,G10  或G52 G92

能给个编程的事例么?

网友:
G10改变工件坐标系的方法

  G10 L2 PO~P6 IP-;

  比如: G10 L2 P0 Z20.0 : 工件坐标系外部零点在Z轴上赋值20

  G10 L2 P1 Z20.0 : 工件坐标系 G54 在Z轴上赋值20

  G10 L2 P2 Z20.0 : 工件坐标系 G55 在Z轴上赋值20

  其它以此类推.

网友D:
刀具长度可以所有的坐标系共用一个刀补,你只需要在坐标z值里面把落差补偿上即可

楼主(2018-06-20):
引用 网友D:
刀具长度可以所有的坐标系共用一个刀补,你只需要在坐标z值里面把落差补偿上即可

谢谢师傅指导!!以后还要多多学习提升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