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圆管压扁压力计算

楼主(2014-06-09):
请教:我们有一个40mm直径钢管,壁厚1mm, 需要压扁,长度为200mm, 压力如何计算,压力机怎么选用?
山人

网友:
要把管压扁,压力要超过管的刚度,先计算管的截面模量,再计算....

网友A:
简单点的话,直接用软件算,比如solid work 算变形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个数学模型!

网友:
这个属于大变形,非线性塑性变形,这个需要一点一点的迭代,参照材料的应力应变曲线,反复迭代计算LZ可以尝试先计算一下线性完全弹性的

网友:
同樣的疑惑,我想知道一根直徑2.1的鐵絲所需要的力及算法.

网友:
等大神回答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点的话,直接用软件算,比如solid work 算变形

谢谢思维兄,我用SW 做了一个实验:直径40mm/壁厚1mm/长度305mm. 当压力达到4x10^7N/M^2时,压变形达到~6mm. 不知道怎么传照片。

网友(2016-04-13):
楼主 问题解决了吗,有什么理论方法吗?

网友(2025-03-31):
固然深入到基础,大家都迷茫了。

网友:
带上铁管去不同压力机实际测试,没实验组做一大堆试验对照,仿真不准的,只能看看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