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钻孔机技术求大神指点迷津

楼主(2014-06-09):
  鄙人设计了一台自动钻孔设备,第一代钻孔机构很简单的采用了手电转钻夹头的模式,在钻材料6061-T6的时候,可能是一代机没有经验吧,钻头总是打滑,松掉,还有就是钻孔的钻速和进给速度没有很好的匹配,请问有做过此类工作或者最好是做过加工的前辈,钻孔的钻速和进给速度如何匹配,如果有网页连接答案请发连接,如果有表格,请发表格,谢谢!

网友A:
这要看你钻的孔径是多少,钻速和进给速度没有很好的匹配?你是用什么调加工进刀速度的,一般用个液压缓冲器就好了,可以调压的那种。钻头总是打滑、松掉和材料关系不大,6061材料很软,长时间自动钻孔机最好用ER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你钻的孔径是多少,钻速和进给速度没有很好的匹配?你是用什么调加工进刀速度的,一般用个液压缓冲器 ...

孔径3-4mm,进给的话,我现在用的是行程可调气缸,速度用节流阀控制的。

网友B:
钻孔稳速进给推荐Deschner稳速器,注意不是缓冲器。

网友:
钻材料6061-T6的孔,要1200转/分,刀具前角要相对大一点,特别注意加煤油冷劫。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钻孔稳速进给推荐Deschner稳速器,注意不是缓冲器。

这种稳速器很贵。
愿意花这个代价,足够采用电机加丝杠的形式了,用数控。其灵活性,精确性不可同日而语。

网友(点评):
很贵?千把块钱的东西而已。电机、丝杆不是更奢侈?

网友:
6061-T6本身的工艺条件就不好。关注一下钻头的刃磨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