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形分布多缸同位移问题请教

楼主(2014-06-09):
各位大侠,我现在正在考虑一种压紧装置,总共有30多个小液压缸,为环形分布,分布直径大概在1.5m左右,要同步压紧钢管(速度不均衡不要紧,总共别差超过10秒中就可以,关键是最后压紧的状态时所有液压缸是同位移的,也就是校圆),钢管的长短径相差约5-10mm,且不特定位置出现,偏载现象严重,按静载考虑,液压油压力至少需要16MPa,而且这些液压缸在压紧钢管后要跟着钢管一起慢速转动,所以要尽量减少分布的总体厚度,不知道采用哪种同步方式比较好?用机械结合的,好像不太可能;用串联双杆的,压力增加太大;用别的方法,需要太多的阀安装在设备内部,不但费钱而且占用空间。有没有做过这种装置的大侠,可以给点意见的?

补充内容 (2014-6-9 10:52):
这套压紧装置安装在钢管的中部,而不是在端部,由于要跟钢管一起旋转,要尽量减少质量和体积。

补充内容 (2014-6-9 13:09):
感谢各位的建议,尤其是烟台液压工程师兄弟,还特意画出示意图。不过我这套压紧装置是从钢管外部压紧的,压紧后我打算用快换接头断开和液压站的连接,在确保不泄压的前提下,使装置与钢管同步旋转。

网友A:
考虑胀套的原理,油缸轴向推动结合连杆联动。

楼主:
还有一点需要补充的,这套压紧装置是在钢管的中部,而不是在端部。因为要随着钢管旋转,所以要尽量轻便,占用空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胀套的原理,油缸轴向推动结合连杆联动。

胀套如果用机械结构来做好像不太好实现,如果是在钢管中部的话。可否具体一些?

网友:
画个示意图看一下?

网友B:
最好采用,刚性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采用,刚性同步!

怎么个刚性同步法?

网友:
在中部位置用油缸与30个连杆组合结构压紧比较方便。

网友:
根据楼主的“校圆”要求,我认为按2楼的思路比较理想。首先多缸同步要么实现困难要么就是成本太高,采用机械同步是行的通的,就是采用“涨套”原理,油缸只用一个大油缸提供涨力,而不是用30多个小油缸。示意图如下:

网友(点评):
感谢兄弟!不过我这套装置要求是在钢管中间的外部压紧,且要随钢管旋转,无法生根,所以这种方法就不好实现了。

楼主:
感谢上面各位大侠的建议,尤其是烟台液压工程师兄弟,还特意画出示意图。不过之前我还没有说清楚,我这套压紧装置是从钢管外部压紧的,压紧后我打算用快换接头断开和液压站的连接,在确保不泄压的前提下,使得装置与钢管同步旋转。在此补充一下,请大家继续给出意见,谢谢!

楼主:
我自己现在的想法是采用三级传动:第一级,一分四,通过1:3、1:2及等量比例出口分流阀分成四条通道,确保四条通道流量相同,各对应10个油缸;第二级,通过等量分流阀分成两条通道,确保两条通道流量相同,各对应5个油缸;第三级,对5个油缸进行串联。这样总共下来是7个阀,平均分布在直径为1.5m的圆周上。不知道在压力、精确度会有多少影响,或者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网友:
你这种结构,比较理想的是采用蝶簧液压缸,弹簧压紧,液压松开。

楼主:
蝶簧液压缸?以前没接触过,我查查资料看看。

网友C:
机械结构,利用旋压的方式可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械结构,利用旋压的方式可否

我知道的旋压方式都是在端部的,如车床卡盘,但是现在我要把装置放在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