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新手求助

楼主(2014-06-09):
想请问有没有大侠知道一个档案下的inventor的工程图转换成PDF能不能一次性转完?
   求指教

网友:
能一次打印出来的,就可以一次PDF成功。

网友(点评):
求指教!都是在一个文件档案下面的

网友(点评):
只能一张一张转换。

网友:
好像没这功能,发现了记得告诉我

网友:
solidworks想完成你题目的要求,都需要找插件来帮助。在inventor里面,我也没这么用过,估计也需要找插件吧

网友:
开始菜单----所有程序----inventor那里----工具----任务调度器

还不清楚的话,F1或点击问号。还不清楚的话,到AU(Autodesk University)下载教程学习,或直接问陈老师和其他坛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