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青铜QSN6.5-0.1 加工出现金属丝缠绕

楼主(2014-06-09):
锡青铜QSN6.5-0.1 加工出现金属丝缠绕,造成加工时长度不对,用冷却油冲不掉,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补充内容 (2014-6-9 11:35):
机床为西铁城L20E双主轴走心机

楼主:
求大神解答

网友A:
1.刀具是否适合  2.切削参数是否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刀具是否适合  2.切削参数是否合理

都被你说全了,哈

网友:
LZ介绍下这台设备看下啊

网友(点评):
双主轴走心机。

楼主:
机床是西铁城L20E 双主轴走心机,切削参数怎样才算是好的,刀具用什么材质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床是西铁城L20E 双主轴走心机,切削参数怎样才算是好的,刀具用什么材质的好,

你把你的参数写出来,人家才好回答!

楼主:
刀具是硬质合金的
程序如下 大侠们看看有没有问题

O1610(89775-1610(C)     )
$1
G50Z8.9
M6
M6
G4U0.5
M9
M52
G0X9.0Z0.0
M51X5.5
G600

N1(ping mian)
M89
M03S1=5500G99
M89
T0303
G50W-0.62
G0X12.0Z-0.05
G1X-2.0F0.06
G0Z-2.00
G0X12.0
G50W0.62
T00
M05

N2(zhen mian zhong xin kong)
T1111
(shi yan gao du zhun que)
M80S3=3000G98
M18C0
G0Z-2.00
G4U0.5
G1Z2.0F400
G0Z-2.0
T00
M20

N3
M88
T1212(DA-KONG 5.08/4.9)
M80S3=4000
M18C0G98
G0Z-2.0
G83Z9.41Q2500F250
G80
G0Z-2.0
T00
M20
M82
M89
M1

N4(WAI-YUAN-6.2/5.9)
M03S1=5500G99
T0303
G50W-0.62
G0X4.0Z-1.0
G1Z0.0F0.1
G4U0.2
G1X6.175C0.05F0.04
G1Z2.5+1.35F0.035
X5.885F0.02
Z13.+1.38F0.03
X5.6F0.02
Z15.
X6.5W0.3F0.05
G0X12.0
Z0.0
G50W0.66
T00
M05
G4U0.3
M18C0

M53
M01
M52

N5(0.5)
M80S3=4500G98
M18C0
T0606(JU-PIAN-DAO-D30.0)
G0Y-38.2
G4U0.1
G0X12.00
G1X0.0F2000
Z7.5
G1Y8.0F600
G4U0.1
G0Z-2.50

M18C90
G0Y-38.2
G4U0.1
G1X0.0F2000
Z7.5
G1Y8.0F600
G4U0.1
G0Z-2.50
G4U0.2
G0X25.0
T00

M82
M20

N6
M88
M18C0
G98
M80S3=4000G98
T1212(QU-NEI-KONG-MAO-CI-5.08/4.9)
G0Z-2.0
G1Z9.41F300
G0Z-2.0
M82
M20
M89

G600

N7(GUN-DONG-SHOU-KOU)
G99
T0404
M03S1=500G99
G0X10.Z-1.0T04
Z7.5
G1X7.0F0.4
X5.7F0.06
G4U0.4
G0X9.
Z-2.
T00

N8
M03S1=5000G99
T0303(che-suo-you-wai-yuan)
G50W-0.66
G0X7.
Z-2.
Z13.+1.35
G1X5.5F0.03
Z17.
G2X5.885W0.2R0.2
G1Z18.6+1.35
X3.6F0.02
Z20.1
X4.385
Z25.6
X4.56
Z33.1+1.35
X3.6
Z34.6
X5.485
G2X5.885W0.2R0.2
G1Z35.5
X6.285
Z36.+1.35
X2.93F0.015
G4U0.1
G1Z42.7
G1X6.2
X7.2W0.5F0.03
G0X12.
M05
G50W0.66
T00

N9(da-ce-zhong-xin-kong)
M18C0
M80S3=5000G98
T0808
G50W-15.0
G0X10.0Z0.0
Z38.5
G1X7.0F2000
X2.F100
X20.0F5500
G0Z-2.0
G50W15.0
T00
M82

N10(da-ce-kong-1)
M18C0
M80S3=3000G98
T0707
G50W-15.0
G0X10.0Z0.0
Z38.5
G1X7.0
X0F80
X20.0F5500
G0Z-2.0
G50W15.0
T00
M82
M20

N11
M3S1=4000G99
T0100
G0X12.0Z0.0T01
Z42.45+1.35
G1X3.05F0.1
G1X2.85Z42.5+12.35F0.01
G0X10.0F0.5
G1Z42.5+12.35F0.1
G4U0.3
M03S1=3000
M24S2=3000
G814R0
M77
G600
G650

!2L5
G1X-1.0F0.04
G813
G4U0.1
G600
M08
M08
/M108
G1X-2.0F0.1T00
M09
M05
M25
G4U0.5
M7
G4U1.0
M53
M56
G0Z8.90
M02
M99

$2
G600

T3100
M23S2=4000G99
G50W-8.
G0Z-1.50T3131
G1Z2.3F0.03
G0Z-1.50
G50W8.
T00

T3000

M23S2=4000G99
G50W-8.
G0Z-1.50T3232
G83Z6.17Q2500F0.015
G80
G0Z-1.50T00
G50W8.

T3000

M25
M34
G600

G600
G650
M16
M72
G4U1.0
G0Z-5.0
G1Z35.4F2500
M73
G4U1.0
M15
!1L5

G600
M02
M99
$0
A2-LE-1-20-8-P-M
#814=0000009000
#815=0000006000
#816=0000001000
#817=0003000000
#822=0000000030
#824=-000002000
#818=0000050000
#819=0000001000
#820=0000000000
#821=0000009910
#990=0016078081
#991=0000051000
#992=0000060000
#893=0000000000
#25119=0000000000
#25115=0000004800
%

网友B:
你可以试试用暂停指令 或者用切断指令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试试用暂停指令 或者用切断指令  !

能说的详细点么,在哪个程序段加入暂停指令或者切断指令。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刀具是否适合  2.切削参数是否合理

同意,刀具的断屑功能,参数合理,可以自动断屑

网友:
到底暂停行不那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说的详细点么,在哪个程序段加入暂停指令或者切断指令。

在加工凹槽的时候 使用的切断指令是循环指令G75

网友:
楼主,走心机我还没操作过,但看你贴出的程序看,在现场有说明书一两个小时就会了!我只说一下我的看法,你可以有以下几种断屑的方法:
1)加大进级
2)加大切深
3)降低转速
4)z向分断车削并暂定
5)轴向改径向车削
6)采用正前角刀具,磨断屑槽
7)如果是数控刀粒,请根据刀具样本,选择合适的材质和断屑槽槽型,特别是断屑槽的选择。
   以上仅供参考,可改变其中的一个或两个甚至三个以上条件,请适当调整!如果还不行,我只能说我愿意提供有赏服务

网友:
你用的COOL BLASTER的高压油冷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