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面加工急需求助

楼主(2014-06-09):
航空铝需要镜面效果
加工用的刀具是单晶刀片(天然的金刚石既工业钻石不是PCD的)刀尖R5圆弧的刀尖
加工余量0.1mm
各位大神给看看行不

网友:
效果应该不错

网友:
刀是好刀,机床呢?

网友:
得看看是什么铝 牌号能否说一下呢?航空铝的范围还是太大

网友A:
信息不全啊。加工部位?车还是铣?切削速度?走刀?等等都没有。用R5刀尖难道是内凹的成型面?不然一般用锋利刀尖居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息不全啊。加工部位?车还是铣?切削速度?走刀?等等都没有。用R5刀尖难道是内凹的成型面?不然一般用锋 ...

大哥,车床加工就一断面,环形的

网友(点评):
端面要R5刀尖?

网友:
这个不难,我们的电机端盖,也是镜面的,就用山特的做铝件的刀片,线速度200以上,效果没问题。

网友:
挤光也应该可以

网友:
数控车床加工断面环形,单晶刀片,线速度250以上,效果没问题.

网友:
用钻石刀,高线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