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交车门上的旋转气缸转矩多大?请教

楼主(2014-06-09):
要用到一个旋转气缸,但是这个转矩我算不出来,因为不是简单的圆柱,圆环,方体的绕轴计算转矩,这类的有公式。涉及到悬臂,悬臂绕轴的另一端上负重,我捣鼓了很长时间,还是不知道怎么算。有大侠知道公交门上旋转气缸多大的转矩吗?我想类比选这个气缸,谢谢。

网友:
公交车那个没多大,成年人手都能给扳动。

网友:
公交车门开闭用的是直线气缸吧

网友(点评):
我见的也是直线气缸

网友(点评):
俺没在车门处没发现非直线气缸。

楼主:
此种门结构,不是旋转气缸吗?

网友(点评):
这种客车上常见,但是俺观察到的也是作用力于A点的直线气缸。

网友(点评):
俺说的A点,并不是直接在你图的位置上,而是力的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种门结构,不是旋转气缸吗?

这种不太了解,因为楼主标题写的是公交车,这种结构的俺只在客车上见过,所以没想到这种。

网友(点评):
没说清楚,大侠海涵。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种门结构,不是旋转气缸吗?

查了下转臂机构是这样的,见图。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外摆原来是这种结构。

网友(2015-03-06):
楼上回答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