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具配合,请教

楼主(2014-06-09):
     老师说我的型腔和动模板没有配合,看不出配合。我说我的用标注说明了,就是221(H7/m6)的配合,老师说没有这样的。那是怎么表明它的配合呢?留间隙?型腔与模板采用组合方式中的盲孔螺钉固定。求助各位了!如下图:@模具小侠

网友A:
221 H7 +0.046 ; M6  +0.046 / +0.017

过渡配合里的打入,一般是不会这样搞的,可以配 g6 或 h6,再紧一些就配 js6

网友:
型腔与模板采用盲孔螺钉固定组合方式中的配舍一般采用H8/Js7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1 H7 +0.046 ; M6  +0.046 / +0.017

过渡配合里的打入,一般是不会这样搞的,可以配 g6 或 h6,再紧一 ...

那我图里的画法对不对呢?被教数控的老师说得我懵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图里的画法对不对呢?被教数控的老师说得我懵了!

楼主的图纸的问题在于
1:你的型腔的尺寸221,不符合一般的尺寸规范。按照一般的规律,类似这样的数据在初步的设计后必须进行圆整,除非特别的要求下,实在不可圆整的,都要按照国家标准进行圆整。具体圆整办法请参看有关国家标准。这里221mm可以圆整到220mm。
2:配合的方式,前面几位已经说的很清楚,要知道,型腔嵌件和动,定模板的配合不可使用过赢配合,因为模具在装配以及使用的过程中,经常要进行必要的拆装。一般使用过渡配合即可。
3::221h7/m6,这样的标注方式在装配图是可以的,也是必须的。但是,在零件图上则需要标注出相应具体的公差。你们那数控老师可能少见多怪了。
4:你这图纸表面看动定模之间缺少定位设计。曾经给你说过,类似这样的模具不能依赖导柱定位的。具体的定位方式,模具教材上都应该有表述。
5:模具设计的冷却系统严重不足,具体的改进,模具教材有很清晰的说明。
多次说过,像你们这样做这样的模具设计是很难为你们。不过,别去计较一时的对错。好好的对照大侠们的回复,再回头自己看看模具教材,也许感悟更深。至于你们那些老师的话,建议你不必放心上。只要给你及格就可以。没有几个老师真的懂模具的。千真万确!!

网友:
不用整那么高深,我猜测是模仁没有倒角。纯猜测,不对别见怪,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图纸的问题在于
1:你的型腔的尺寸221,不符合一般的尺寸规范。按照一般的规律,类似这样的数据在 ...

嗯,多谢模具小侠前辈对我这菜鸟的耐心讲解!

网友(2014-11-20):
搞那么麻烦做什么啊。
实际加工、生产上很难做按公差走的。。。
要不要那些钳工师傅做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