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下面这张图的加工工艺

楼主(2014-06-09):
求下面这张图的加工工艺

网友A:
能做成分体吗?

网友(点评):
这个支持下,分体做相对来说方便。

网友:
材料?数量?
数量大,铸造-车-车-插(拉)-磨-检验包装

网友:
直接铸出这个型,然后车床加工就行!

网友B:
又是KR的设计,分开的话多简单啊

网友(点评):
不KR,不是显不出设计的水平了吗?

网友(点评):
不懂工艺的设计,这样的图纸很常见

网友C:
就是嘛!如果不是因为强度考虑而设计成这样,我觉得是不合理的。如果是非要这么设计,我建议用锻造。

网友:
不知道用模锻件行不行,然后车洗磨

网友D:
曲柄连杆上的传动轴。1.强度要好,锻造出毛坯,调质料,2.四爪车台阶圆与螺纹,热处理后磨,3.保证平行度,以磨削面定位上铣床铰孔,4.键槽割出来。
量大的话上加工中心,一次装夹加工,最后拉出键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曲柄连杆上的传动轴。1.强度要好,锻造出毛坯,调质料,2.四爪车台阶圆与螺纹,热处理后磨,3.保证平行度, ...

这么小的零件,偏置那么多,得多大的四爪合适?

网友:
图纸是有问题,起码得有个退刀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么小的零件,偏置那么多,得多大的四爪合适?

80mm的中心距,这个零件不小了。

网友F:
1.采用精密锻造2.四爪车台阶圆与螺纹,3.以削面定位上T68加工孔,4.键槽割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是KR的设计,分开的话多简单啊

不懂工艺的设计,这样的图纸很常见,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嘛!如果不是因为强度考虑而设计成这样,我觉得是不合理的。如果是非要这么设计,我建议用锻造。

嗯。。
那具体怎么变些机械加工工艺过程卡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1.采用精密锻造2.四爪车台阶圆与螺纹,3.以削面定位上T68加工孔,4.键槽割出来。

谢谢。。能告诉我具体的机械加工工艺过程吗。。
和工艺分析。。

网友(点评):
焊接毛坯,然后数控加工,批量时,做车床夹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做成分体吗?

不行啊。。分体强度不够

网友(点评):
氩弧焊焊接焊缝按照国家I级标准要求,点焊固定然后焊一圈,强度应该够的。

网友G:
楼主,条件允许的话,分开做,氩弧焊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条件允许的话,分开做,氩弧焊焊接。

不行啊。。强度不够。。你能告诉我。。整体的机械加工工艺过程。。和工艺分析吗。。

网友(点评):
大侠,工艺这块社区里面各路大侠都给出了不同的加工方案,根据你的生产条件与实际的产品需要酌情选择最适合您的加工路线。

网友:
铸件的话  1先把20*125(80+22.5*2)两个面光出,平行度尽量光好,这样夹紧有力
              2,夹住光出两面  底座面光一刀(这面就作为基准了)四周绕出20.2深,底座面加工完毕
              3底座面房钳口上夹紧,加工完所有能加工的。(一步完成,绝对能保证A和B之间形位公差)
              4以底座面上面那个面为基准,反过来再次加工底座面(上面到20.2深就是让至少留有20丝余量的这次可以加工掉),这步建议可以上磨床,把20加工到位,同时保证各种形位公差
             5,切割键槽到位,当然还需加工中心做个小工装

网友:
标注也有很多问题,感觉像是毕业设计画的图

网友:
轴和板分开加工,,再焊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