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矩的矩阵计算是怎么样的?

楼主(2014-06-09):
很多书都有教力对点的力矩的行列式算法,想问问用矩阵又是怎么算的呢?主要是不明白矢径的矩阵表示?有知道的朋友请贴图举例说说好吗?
谢请大侠前辈了!!

楼主:
那个 r 坐标方阵是怎么来的

网友:
先把矩阵弄明白后就很容易理解力矩的矩阵运算!!

网友A:
你困惑的其实就是r(i,j,k)的意义,其实r1(x1,y1,z1)就是你建立三维坐标系后r1对应的坐标表达,如果你要问具体r1的含义话,其实就是F1的作用点,F1(Fx1,Fy1,Fz1)就是力F1分解在三坐标的分力。然后M1=r1XF1就可以用解析法运算,就能得到理论力学书上得到的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困惑的其实就是r(i,j,k)的意义,其实r1(x1,y1,z1)就是你建立三维坐标系后r1对应的坐标表达,如果你要问 ...

r是怎么表示成9个数

网友(点评):
矢量运算有的时候很麻烦,才引入的矩阵运算,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就和背乘法口诀表一样的。你找个表背一下就行了。里面就有r带波浪的计算。

网友(点评):
理论力学 洪嘉振版本的,开头就有数学计算基础。

网友:
现在连矩阵都不是太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r是怎么表示成9个数

我不知道它为什么要写成方阵,直接矢量叉积运算岂不是更简单?

网友:
看大神来论道

网友(2014-09-03):
引用 楼主:
那个 r 坐标方阵是怎么来的

你的PPT文档可否分享一下?
zhao6542@gmail.com
THANK YOU!

补充内容 (2014-9-3 14:15):
在线教程:http://sc.dhu.edu.cn/weblearning ... %E5%8A%9B%E5%AD%A6/

网友:
高等数学要学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