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总装要求之一:几何精度

楼主(2014-06-09):
众所周知,机床导轨是机床精度、机床刚性及机床耐久的重要指标之一。这里不谈导轨副的接触精度对机床刚性的重要性,就几何精度说点谬论吧。

任何一个轴向运动,包含七项精度:线性位移、垂直面的直线度、水平面的直线度、滚动角、俯仰角、偏摆角和对其他轴的垂直度。总装工作最大的工作量就是对这些误差进行修正,手段就是对导轨进行反复测量、铲刮、研磨或其他机加工等手段。测量手段由低到高,常选择水平仪、微测表与平尺及角尺的组合、光学自准直仪、激光干涉仪。一个合格的装配工,要能熟练掌握上述工具中的至少两种。然后,对检测出的误差进行修正,这不是个搭积木的活。

对数控机床而言,在组装后,数控技术人员还起码要对线形位移进行补正。这里就必须用到高精度位移量规或激光干涉仪。过去的10年,按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ASME B5.54标准的体积定位误差的各种测量手段也纷纷推出,这些也是要总装数控技术人员掌握的。

还可输入 64 个字符

网友(点评):
看在老鹰加这么多分的面子上楼主也应再来点“干货”啊

楼主:
来一点点干的,谈谈俯仰角(pitch):
也有人用汽车的颠簸来形容它,也很形象化。会开车的想象一下,你开在一条起伏不平的道路上,尽管这条路两头测量是一条直线的。毋容置疑,按此运行轨迹加工的工件平面也就复制了导轨的运动误差。这很容易理解,但你要说它对机床的定位精度也造成了严重误差,有些人就觉得不可思议了。不介绍阿贝误差了,有兴趣者可以百度一下。假设某机床有条无比精确的丝杠或光栅数显,我们移动工作台到A位置,此时导轨是微凸的,我们加工了一个孔,然后移动工作台到B位置加工第二个孔,丝杠运动或数显光栅的读数都告诉我们,走了A——B的距离,但B位置的导轨刚巧是凹的,按阿贝误差的原理,误差就出来了。而且导轨面距工作台面的距离越大(或被加工零件的距离),误差就越大。再比如丝杠固定,驱动装在工作台上的螺母,丝杠本身跳动、轴向窜动都合格;此时工作台带着螺母上下颠簸,丝杠刻度圈的读数(或伺服电机的编码器读数),你还能信吗?
这个误差可以是母导轨(或叫静导轨、较长的那条导轨)造成的,也可以是与之相配的的动(副)导轨装配时的误差造成的。比如母导轨是条精确的直线,但动导轨是中凸的,此时作为驱动的丝杠/螺母只要距导轨面有点距离差或中心差,往前工作台不是一侧抬头,往后另一侧抬头?装配中往往靠铲刮来修正这些误差。
还要说明一点,这项误差不是靠线性导轨增加预紧力就可以克服的。合格的装配人员恰恰会根据线性导轨本身的这项误差,在安装时,用铲刮或研磨等手段,利用安装面的修正来修正线性导轨的误差。
有点多了,胡乱看看吧,别拍砖!

网友(点评):
哥们,你这架势是干0.1um这个数量级的?

楼主:
这三项就够总装人员忙一阵子了。看懂就理解总装的难处了。

网友(点评):
宏观和微观就像现实和理论一样.

网友(点评):
这个东西是靠零件的精度来保证的吧 个别需要修配的吧

网友:
技术贴,顶一下!!!

网友:
这三个状态对应的角度为俯仰角,滚动角度,偏转角,机器人学里有的啊

网友:
对机床导轨来说,就是水平面内,垂直面内的直线度,水平面内扭曲,前者关注的人多,关注扭曲的人可能少点。

网友(点评):
扭曲最难克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三项就够总装人员忙一阵子了。看懂就理解总装的难处了。

若是直线导轨,可以加大预压,钢球与滚道面形成负间隙,来解决这个问题,亦可增大导轨整体刚性。

网友(点评):
这是SKF培训你的?一根预紧的直线导轨就克服了上述3项精度?

网友(点评):
滑块与导轨的相对横向,径向,前后,可通过调整预压的方式解决

网友(点评):
硬性的,会伤害直线导轨的寿命

网友(点评):
SKF还真是这么写的。装13过了吧,去看国家标准GB/T17421就行。就您说这几个精度,您手工铲刮能出来多少啊?

网友(点评):
我只说的是直线滑块相对于直线导轨的这个问题,而你说的是滑动导轨概念是不一样的,至于维修大侠说的,硬性会对寿命产生影响这个是有一定的因素的,如何掌控得看实际情况。

网友(点评):
是的,我们也这么做的

楼主:
小马过河  看在老鹰加这么多分的面子上楼主也应再来点“干货”啊  发表于 昨天 20:30

小马大虾,“干货”要写死人的,此帖只是对那些看不起组装机床的人士一点提示:真不是那么容易的。

网友(点评):
组装机床的人和写作业指导书的人,不是一样的。

网友(点评):
干货真能准确的描述那得什么水平。

网友(点评):
螺旋线大侠这话说的经典。哈哈哈

网友:
好的知识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
连基本的“时效去应力”都不做的国内厂家。扯淡有什么用。只要能挣钱,谁管那么多

网友:
应该是组装容易,装好装精不容易。

网友:
装机器容易,装好机器不容易。

网友:
好的机台成产商就应该组装生产出高精度的机器!就拿我们厂的来说,Mazak Fanuc 和力劲,科迈特的在做精度比较高的尺寸的时候,稳定性就是不一样!

网友:
装配时的很多细节如果可以量化尽量记录下来,为下次的复原做准备,这方面的工作要仔细分类、记录、归档,我认为是很重要的工作。

网友(点评):
头像真可爱

网友:
能不能,给我一份机床装配规程,谢谢

网友(点评):
对不起,不在任何机床厂工作,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若是直线导轨,可以加大预压,钢球与滚道面形成负间隙,来解决这个问题,亦可增大导轨整体刚性。

SKF还真是这么写的。装13过了吧,去看国家标准GB/T17421就行。就您说这几个精度,您手工铲刮能出来多少啊?

网友:
此贴真能学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来一点点干的,谈谈俯仰角(pitch):
也有人用汽车的颠簸来形容它,也很形象化。会开车的想象一下,你开在 ...

大侠说的的确很有道理,这个是导轨安装基面的一个问题,俺提到的预紧,是直线导轨中,滑块与导轨的相对仰俯角问题。而并不是整条导轨解决仰俯角的问题。若是导轨的仰俯角的问题没有解决,即使预紧做的再精确那也是徒劳的。

网友:
现代许多机床导轨都不是过去的刚性一体,而在机床X.Y.Z.C轴向运动采用了刚性主体+直线滚柱导轨这样一个形式,所以机床几何精度是导轨副的接触精度和机床刚性的二重性,七项精度中在总装工作最大的工作量就是对线性内扭曲误差反复测量和修正。

网友:
见多识广啊

网友B:
请教大侠个问题 我负责的数控车(二轴半的) 前一段时间出了个撞车事故,机床床身固定X轴丝母处的机座被径向切断了,由于是铸钢件,领导研究后决定在原有基础重新镶一个合金的基座用四条M12螺栓固定,但是由于厂家测绘失误,将那个半圆基座的内径做大了,也就是丝母与基座连接后完全没有接触,全靠四条螺栓受力。后来在试车过程中,螺纹一直锥度不好。请问您,这个问题和丝母的震动有木有直接关系,或者是机床其它部位不稳定。谢谢,坐等您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大侠个问题 我负责的数控车(二轴半的) 前一段时间出了个撞车事故,机床床身固定X轴丝母处的机座被径向 ...

“是丝母与基座连接后完全没有接触,全靠四条螺栓受力”
看了一会,才知道你是说,丝杠螺母外圆与螺母安装支座内孔是不接触的,一般不会有大问题,很多新机床也是这样的。怕的是你自制的安装支架与滑台的的安装面接触不好,没经过铲刮什么的。还有,这么严重的撞车,你检查了伺服电机那端的支架、轴承及联轴器没?估计也会伤到。还有丝杠本身呢?刀架呢?最后,安装回去时,检查丝杠与导轨的平行度,检查丝杠轴向窜动。大概只能说这些了,找个修理工去看看吧。他们吃这行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丝母与基座连接后完全没有接触,全靠四条螺栓受力”
看了一会,才知道你是说,丝杠螺母外圆与螺母安 ...

多谢大侠您的讲解,肯定是忘记打丝杠上母线与主导轨平行了,因为着急生产。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导轨楔铁镶条上面有一层耐磨条,撞了以后开胶了,后来用专业AB胶粘上以后,请人刮研了,但是,因为不是专业钳工出身,我不太懂到那种程度算是合格,而且那个师傅刮研以后配合面上的红丹粉都是条形的,请问师傅这种情况合不合格,还有就是一般精密机床刮研配合面的标准是什么?再次谢谢您在百忙之中的耐心讲解。

楼主:
"那个师傅刮研以后配合面上的红丹粉都是条形的"

不明白是什么意思。铲刮点子一般要求25mmX25mm内起码要有8到12个点。附上一张图片,你比较一下。图中用的是蓝油,跟红丹是一个意思。

网友(点评):
咦你这点铲的好浅啊

网友:
谢谢楼主的帖子,学习了

楼主:
再来一点点干的,以后就没有了,因为滚动角的测量手段写出来就是一大套,很是无聊的。
偏摆角(Yaw):
   把Pitch转个90度,看成水平方向的,就容易理解了。它对阿贝误差的影响是跟Pitch是一样的,用导向来形容它是最恰当不过了。导轨就是用来导向的轨道。其实,影响Yaw的精度除了制造外,设计更重要。常见导轨有矩形、燕尾、双V形、V--平组合等。各种导轨各有其优缺点,比如:矩形导轨刚性好、燕尾导轨易制作等。但在导向上,无疑是双V的最好。矩形、燕尾导轨的组合,少不了镶条(俗称塞铁),它的存在就决定了在导向这个方向上就必须存在间隙,两条水平导轨面的磨擦不同,丝杠对中性差点,加工时侧向受力等,都会影响导轨运动的导向精度。双V和V--平组合的导轨,就没有这情况,它们靠自重完全消除了间隙。至于为何双V导向最好,我们先分析下常见的V—平组合,豪泽、三井等的坐标磨都采取了V—平设计,丝杠的位置都偏向于V侧(不在两条导轨的中间),至于偏多少,我想都应该是生产厂家反复论证、试验的结果,明显可以看到每家厂的偏移量不同。一个简单的计算,V展开后的平面宽度要大于平导轨的宽度,就算是单按单位面积的磨擦力,丝杠也不得不偏向V那侧,这样才能保此力矩的平衡。就好比双轮的人力车,其中一只轮子坏了,你要使其前行而不偏向一边,你不得不把力使在坏掉的那个轮子一边,只是个夸张的简单举例。
   美国穆尔公司却对双V导轨情有独钟,他指出,你放个重工件在V-平导轨的平导轨处,那里的磨擦力是否明显增大,你要保持机床导向,是否此时丝杠中心该向平导轨偏移?不然你怎么保证yaw? 你用我的双V任何情况下,至少有一条V在为导向服务。但是各厂家该怎么做还是做他们自己认可的,都很牛。
   又有点多了,不过这些是理论也好、是常识也好,只是与追求精密机床的同好交流,别拍砖!

网友(点评):
双V导轨是好,但经济性差,四面同时保持良好的接触就比较难为刮研钳工了。

网友(点评):
双V是最难做的,但也是高精密机床中最容易做的,它有项特殊功能,调转180度的自捡功能。线性导轨的发展也提供了精确导向。

网友(2014-09-06):
想请教楼主一个总装的问题 例 钻攻机或者立式加工中心 他们的Y轴和Z轴是垂直的 X轴和Z轴也是垂直的 Y轴和X轴也是垂直的 我们假设三组导轨的相互垂直度在300mm上都为0   Y轴导轨运行的水平面和X轴导轨运行的水平面 不是相互平行的水平面,那么对于这样的机床 我们加工出来的工件 精度误差会出现在什么部位或者说机床的几何精度检测哪几项会超差?
 或者普通6140车床 假设Z轴和X轴的垂直度偏差是0 Z轴和主轴中心线(上母线 侧母线)为O,而Z轴导轨运行的水平面和X轴导轨运行的水平面 不是相互平行的水平面,哪么我们车出来的工件会出现什么精度误差
如果上述两种情况出现在卧式加工中心上 又会出现什么精度误差?
请楼主及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
技术帖,必须支持,顶起。

网友(2015-03-20):
希望精彩继续

网友:
想问一下大侠,现在在滚珠丝杠、滚珠直线导轨磨损检测方面怎么做比较好或者需要考虑哪些因素?

网友(2019-01-04):
机械公差安卓版,机械螺纹安卓版。。。机械行业必备工具软件

网友:
技术分析 必须顶起来、、、、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三项就够总装人员忙一阵子了。看懂就理解总装的难处了。

比喻形象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