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R4800是什么材质?对应国内是哪种?

楼主(2014-06-09):
公司拿来图纸,材质是CR4800百度上内容不是很多,所以在此请教各位大神有谁知道的?还望告知小弟一声,感谢啊!!!

网友A:
闲的无聊,帮你找了找,氯丁橡胶,具体你可以看零件是干什么用的,选择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闲的无聊,帮你找了找,氯丁橡胶,具体你可以看零件是干什么用的,选择型号

和我查的差不多!图纸是焊接件!都橡胶了还能焊?

网友(2017-10-10):
CR4800应该是耐热合金钢

网友:
在网上找了一下,有如下解释:法国 CR4800
Creusabro4800法国耐磨板

Creusabro4800法国耐磨板与400HB水淬钢相比,CREUSABRO 4800是一种提供高达50%额外使用寿命的耐磨钢。CREUSABRO 4800通过以下方式,被设计成同时提供耐磨受控硬度和容易加工的最佳性能组合:
◆ 加工硬化和CrMo微碳化物,基础CREUSABRO概念。
◆ 最初由CREUSABRO 8000发展而来的相变诱发塑性(Trip)效应。
◆ 用钛碳化物加固结构。
用 途        它适用于所有类型的磨损、滑动和冲击、干的或湿的介质,包括高达350摄氏度的高温。CREUSABRO 4800是应用在水泥、玻璃和钢铁制造业、公共工程、铸造、农业机械、矿山和采石场的理想产品。?
化学成分(%)        CSPMnNiCrMoTi
熔炼分析        ≦0.20 ≦0.005 ≦0.018 ≦1.60 ≦0.20 ≦1.90 ≦0.40 ≦0.20典型值(实际交货)
(在室内温度)
机械特性?        屈服强度(YS):900MPa
(15mm厚钢板典型参数)?        极限抗拉强度:(MPa)*):1200MPa
*)1MPa=1N/mm2        延伸率:12%
KCVL – 20℃:保证值(实际交货)45J/cm2
硬度: 340/400H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