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门式起重机的有限元分析,复杂的模型非常麻烦,怎么办呢

楼主(2014-06-09):
门式起重机的ansys分析,必须要建模,建模的软件一般用Sw,但是复杂的零件通过SW建模然后导入到ansys后,单元格的时候老是出现问题,可用是用ansys建模的话简单的还可以,要是复杂的模型非常麻烦,不知各位遇到这样的问题怎么办?

网友:
ansys分析  大部分的还是采用proe的  用solidworks的我所知道的不是太多,貌似proe比solidworks兼容性要好,solidworks自身带的有限元分析也有不少问题,还有一个估计是焊接结构件要合并

网友:
整体的结构,可以先用理想3-dim梁单元直接在ANSYS建模做一下。
局部的话,只有根据情况用实体单元啦

网友:
你可以直接把ansys集成在SW里面,在SW的工具栏里可以添加,可以在网上找点教程。
这样就可以直接在SW里面建模,然后在工具栏里面直接转到ansys的workbench,
装备体的话,还要重新定义接触,然后就可以直接划分网格了,
我一直都是这样弄的,目前还没出现问题。

网友:
anasys我用的不多,主要用的是abaqus,但是我想有限元分析的思路是一致的,说几个我的思路,希望可以帮到lz:
1.现在大部分cae模型应该都支持cad模型导入,但是应该导入的模型进行进一步的简化和优化,从而减少网格划分的难度和求解量,比如有些大型零件分析,可以把一些复杂的局部特征去掉,比如倒角。这个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分析。
2.网格的划分你是怎么划分的?不会是自动划分网格的吧,自动的话很容易出错,精度也不高。。。反正我老师跟我说专业做cae的都是手动划分网格的
主要就是这么两个思路,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2014-07-16):
工程模型和计算模型是有很大差别的,不能将实际的工程模型直接用来计算,这样做消耗的资源太大了。需要对工程模型适当简化,对单元合理选择,这样计算才会变得方便而且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