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壳用什么板材好?

楼主(2014-06-09):
想请教一下

机壳用什么板材好 ,用多厚 ,机有75KG重。

网友:
2mm碳钢板就可以

网友:
冷板 喷塑。

网友:
常规也就普通冷板,甚至可以选用废品才。

网友:
低碳钢得了!

网友:
75KG的小东西,要求不高的话1mm  1.5mm都OK

网友A:
GI  T=1.0或1.5,想用足点料就用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GI  T=1.0或1.5,想用足点料就用2.0

网友:
1mm冷轧板

网友:
Q235A  δ=1.5-2mm

网友(2014-07-24):
冷板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