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氧焊接后有很多飞溅用什么方法处理好?

楼主(2014-06-09):
二氧焊接后有很多飞溅,用什么方法处理好?

谢谢。

网友:
那玩意在我印象了就是飞溅大的玩意、

网友:
风铲,后再喷丸喷砂。

网友:
二保焊就这个缺点,不能完全避免,但是能做到比较小,我的经验是用好焊机,小电流

网友:
工件上事先预涂防飞溅粘附的保护剂

网友:
控制电流,或者采用药芯焊丝
再或者改为富氩气体保护焊;
老外的焊接指导是这样做,电流调的要合适,不能大了;开焊前,用简易的侧气流的工具开合适的气流大小;也就是首先电流大小、气流大小均要合理;采用专用面罩,不需要手拿的哪种,双手拿焊枪,焊接的时候要稳,不能来回摆动,严格控制焊高;
我能说的大概就这些了

网友:
1、调小电流(或买好点的焊机),2、涂防飞溅液,3、提高焊工技术。

网友(2014-08-15):
换STT焊机吧。

网友:
松下的焊机好像还可以
氩气与CO2调整到3:1
送丝速度调慢,电流调小,电压调大,焊丝直径选小一点的

网友:
电压过大,焊丝伸出过长等都可使飞溅加大,涂刷防飞溅剂应该是可以避免80%的飞溅

网友(2014-10-30):
OTC有款超低飞溅的焊机   很不错   咨询    QQ   120154166

网友:
想知道飞溅有什么危害吗?感觉我们公司没人在意这个

网友:
主要是电流和送丝速度的调整。以减小飞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