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臂怎么控制抓取定点物体?

楼主(2014-06-09):
机械臂四个自由度,第一维水平旋转,另外三维用舵机带动竖直旋转。机械臂放在静止平台上,手腕在抓到物体后保持水平状态。这样的话理论上说是可以抓到附近物体的,但是到算法的时候怎么控制这四个自由度,完成抓取动作呢?

网友:
楼主这有点高大上啊,帮顶
坐等大神解惑

网友:
大侠研究机器人啊?能分享点资料吗?纯属是学习资料

网友:
机械臂的技术核心部分之一就是运动算法啊,这个得看现场的实际情况避空障碍物和取最短距离吧?

网友:
太简单了吧

网友:
这才是高大上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难,非专业人士不发回答

网友:
用舵机的就不考虑D-H法求微分速度和力矩这么复杂的问题吧,如果只考虑位置方程就用高中的三角函数就可以了;例如以基座为原点想抓空间某点P(xyz),先以xy用三角函数就可求得中间线长度和角度θ1,所得的角度就是第一轴的角度(水平旋转轴),所得长度再和z一起同样求得另一中间线的长度和角度θ2a,这条中间线和机器人第二轴第三轴形成三角(这时程序要作个对比如里这条中间线比2+3轴还长,就说明P点超过机器人最大的作业空间了,就放弃计算),这样这个三角形的三条边长都已知就可得三个内角θ2b θ3 θ0,这样θ2b+θ2a就是第二轴角度,θ3就是第三轴角度,θ4=180-θ3-θ2这样四个角都出来了。想想大概是这样,详细的方程楼主去琢磨一下三角函数吧。这个用单片机就可以控制了。

网友:
上面的三角函数我也是看到楼主想法突然想到的。在这里设的原点在基座上面,也就是θ2转轴中心。也可以设在基座底点,不过每次给它的P(xyz)点坐标的z参数要先减去基座高度。第一个中间线在原点xy平面内,第二个中间线联接P点和原点。

网友:
没玩过机器人,只是在展览会看到过很多
夹紧装置,在机械臂末端装个夹紧气缸就好了。当然根据物体的形状不同,可以自己设计
国内市面上很多的机器手,制作难度不大,主要就是负载大的要做受力计算。然后就是控制吧,控制的话,现在多轴的数控系统很多。这2个会,就基本可以做出来了

不知道说错没

网友(2015-06-10):
你这是要参见机器人大赛吗??

网友:
机器人位姿矩阵、牛顿欧拉方程动力学算法、凯恩方程动力学算法、拉格朗日方程动力学算法,后面三个讲的是对机械臂动力学分析的不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