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下面这张图的机械加工工艺过程

楼主(2014-06-09):
求下面这张图的机械加工工艺过程

网友:
1.下方料,普铣规方,划线
2.车床上四爪,找划线中心,车阶梯轴
3.上数控铣,找轴心为基准,铣外形,并钻镗眼
4.插床,或线切做键槽
(没看到热处理要求)

网友(点评):
注意留装夹余头,我写的不详细!

网友:
铣床留余量加工外形,车床车台阶,CNC加工外形、圆形然后线切割加工通槽,也可以线切割一步到位

网友A:
阶梯轴和板焊接会不会好点

网友(点评):
这个要看设计者做应力分析

网友:
螺纹怎么没有退刀槽

网友:
标注也有问题,感觉是大四毕业设计画的图

网友B:
将阶梯轴和板分成两件,分别制作完成后,再焊接起来,是否能满足使用需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将阶梯轴和板分成两件,分别制作完成后,再焊接起来,是否能满足使用需求

这样的话,零件精度跟强度是个很大的问题,

网友:
最简便,最经济的工艺是:板料切割、圆钢粗车、焊接、去应力、精车、线切割圆孔及键槽。当然,这要靠精湛的钳工技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阶梯轴和板焊接会不会好点

我已有此想法,经济,效率高。

网友:
1.钢板上开四方孔,圆棒端部铣四方头,插入焊接;
2.上车床车阶梯轴;
3.以阶梯轴轴颈定位,铣钢板形状及销孔;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话,零件精度跟强度是个很大的问题,

应该不会吧,板材先半精加工,焊接后在加工板材保证垂直度;

网友:
分两件加工。可以省很多成本。。。。或者是锻打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阶梯轴和板焊接会不会好点

我觉得可以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会吧,板材先半精加工,焊接后在加工板材保证垂直度;

那你是出于什么考虑而用焊接呢?用什么样的焊接方式呢?直径35的截面应该不小了吧,如果轴在工作时受交变应力较大的话,有一点点没焊好都是很危险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你是出于什么考虑而用焊接呢?用什么样的焊接方式呢?直径35的截面应该不小了吧,如果轴在工作时受交变 ...

轴和板连接时可以用花键过盈连接  然后再焊  是不是会好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轴和板连接时可以用花键过盈连接  然后再焊  是不是会好多了

花键过盈链接?没见过,假如真的过盈了 ,那为什么还要焊接?就算不再焊接了,你的成本该怎么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花键过盈链接?没见过,假如真的过盈了 ,那为什么还要焊接?就算不再焊接了,你的成本该怎么算?

错了   我也 没见过   我要表达的意思是过盈连接以后再焊接  因为焊接只能 焊了表面   单纯过盈连接不可靠      焊了以后再铣会好多   还有这个产品的工作状况是否允许这样做很难说

网友:
量大不大?弄个工装上车床,再上铣,然后电火花或线切割不行?

网友:
我也觉得 焊接最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