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电磁铁控制(PWM频率与Dither的区别)

楼主(2014-06-10):
近日,关于PWM及Dither的关系有点小感受,与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如果有错误的地方请指出:
1、PWM频率就是脉宽调制频率,这个频率在400HZ以下时,可以产生伴生颤振,减小滞环,但是作用有限,当他的频率超过5000HZ时,就不会产生伴生颤振,也就对减小滞环没有作用了。
2、为了减小滞环,又不想受到PWM频率的限制,我们需要加一个颤振信号,也就是Dither,这个频率需根据具体的比例阀进行调整,一般厂家会推荐一个最优值。

网友:
这个解释得细一点。http://wenku.baidu.com/view/12a9211dc5da50e2534d7f07.html

网友(2014-07-20):
长见识,学习一下

网友:
对比例电磁阀来讲,PWM Pulse Width Modulation 脉宽调制信号即:比例放大电流。DETHER 指叠加在PWM电流波峰上的震颤信号。
1,PWM频率
电磁阀PWM脉宽调制电流通常为低频信号,几百赫兹,比例阀常用的300-600赫兹,利用占空比来调节比例电流,例如:对于1A电流负载的线圈,10%占空比的PWM电流为100mA,100%占空比的PWM电流为1000mA。
2,DITHER为震颤频率
震颤频率通常是叠加在PWM电流震颤信号,用于改善比例阀滑阀的润滑,减少滞环。
例如:对于500HZ的PWM的比例减压阀,DITHER幅度25%, DITHER频率为125Hz, 叠加在脉宽信号用手指接触阀可以感觉得到。在示波器上可以看到,在脉宽电流正弦波波峰上方呈锯齿状的波纹就是震颤信号。震颤信号的大小与厂家比例阀的控制精度有关,一般在各种比例阀的技术参数中都有。

网友:
@英德康 PWM是等幅脉宽调制,DITHER是颤振信号
PWM顾名思义,幅值是不能改变的,波形不能改变,那么用PWM来减小阀的滞环就只能通过改变PWM的频率,一般频率越低对于减小滞环的效果越好,但是频率太低的话阀芯的振动太厉害也是不行的,因此一般来说颤振信号的频率要是阀的截止频率的几倍,这样就可以有效的减小滞环,又不会影响阀的使用。
DITHER颤振信号,那么频率,波形,幅值都可以改变,所以可以更加全面的去改善阀的滞环。
PWM的优点是便于实现,无论是模拟式的还是数字式的放大板,都很简单。而叠加的颤振信号DITHER,对于模拟式放大器是易于实现的,对于数字式放大器相对于PWM稍微要复杂一点,不过也不是很难。重要的是,PWM已经能满足绝大多数的比例阀以及伺服阀的驱动,所以现在的放大器用叠加颤振的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