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种浅线如何去除??

楼主(2014-06-10):
如题,大家看看这种浅线如何去除??

网友A:
点那个铅笔的形状

网友(点评):
正解!大牛,谢谢!可以为什么其他零件没有浅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那个铅笔的形状

设计员画了个草图,没把草图转化为特征,就留下浅线了。

网友:
在特征树里面右击隐藏或者删除

网友:
视图里可以选择隐藏草图

网友:
最安全快捷是 2楼的方法

网友:
移动到其他的图层中

网友:
不好意思 看成UG了 sw需要隐藏或者压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