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床切削力与电机电流的函数关系

楼主(2014-06-10):
如题,哪位大侠有这方面的研究,烦请不吝指教。

网友:
机床切屑力 不是拿电机功率算得吗

网友:
窃以为电机电流对应转矩,切削力与切削半径对应切削力矩,两种矩大概相等。

至于精确研究,又是另一码事了。

网友:
切削力是扭矩和半径来计算的,而扭矩与功率和转数有关,一般情况下电压恒定,功率似乎与电流有直接关系

网友:
没研究过。

网友:
常规下,如果切削力导致电机电流上升,那么电机将面临击穿的结果。

网友:
如果是稳定的扭矩,在电流与扭矩之间有稳定的数学关系,但是是非线性的。实际上与磁通有关系
如果真实工况的情况,切削力的波动影响因素太多,由于电机等传动系统的惯性,无法从电流上反映出切削力的变化。

网友(点评):
就是惯性,关系对应起来有困难,,,,,,

网友:
理想情况下就是电机输出扭矩与电机电流的关系(对于一般伺服电机,扭矩与电流成近似正比,速度与电压成正比)。但是实际加工时,切削负荷受大小受各种工况制约(切削用量、材料特性等等),是一个快速变化的复杂物理量。所以,难点不在于切削负荷与电机电流的关系,而在于如何将切削负荷通过各种已知参数(切削用量等)表示出来。

补充内容 (2014-6-11 14:08):
你这属于机床自适应控制的内容了。华中科技大学数控中心有一批人在研究这块儿的内容,你可以查阅一下相关资料。

网友(点评):
就是就是,现在就是电流取样来控制进刀速度,有点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