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科普,刚刚看的德国机械的加工,不明白地方很多

楼主(2014-06-10):
   http://www.vx.com/news/2014_3613.html
这段视频大家一定都看过,名字叫感受德国工业的强悍,全程加工居然不用切削液冷却。在3分时,用钻头打孔,都冒火星了。然后用螺旋丝锥攻丝,这个我理解,在3分20秒时段,最后还用一个小段丝锥样的东西下去倒了一下,是派什么用场的呢?请大侠们指教。

网友:
这个视频在优酷上还有一个名字《工业战刀》,

网友:
攻丝的,你注意前一个钻头是阶梯钻,这个孔就是有两种螺纹的!

网友(点评):
阶梯钻是用来倒角的 小段丝锥个人认为是螺纹精加工

网友:
用钻头打孔,都冒火星了。

个人看法,欢迎拍砖。

高压空气强制空冷。

网友A:
视频那些金属应该是易切削金属,才有那么大的进给量的,我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视频那些金属应该是易切削金属,才有那么大的进给量的,我猜。

同意楼上观点,材料很软才有那么大的进刀量!6轴NC

网友:
LZ,这个是机床厂家的宣传视频,中间很多动作都是为了体现机床的性能,具体加工的时候可能有差别!

网友B:
那个是二锥,钻孔,倒角,头锥,二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是二锥,钻孔,倒角,头锥,二锥

二锥是清角的吗

网友(点评):
头锥是粗,二锥是精,你是干机械的不

网友(点评):
不过2锥怎么对刀,这是个事,也有可能是阶梯孔

网友(点评):
是否头锥刚性攻丝,二椎普通导向攻丝呢,这样螺纹不会乱

网友:
用过丝锥没有??市场买丝锥是分头锥二锥两种,一般是两个算一套买。头锥导向锥长,切出来的螺纹算是粗加工的,二锥切削刃长,切完就是精加工的。其实那个视频中,用到的是高压雾化的切削液,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哦,环保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锥是清角的吗

头锥的前三牙功不到位,应该这个孔要求全螺纹,所以二锥

网友:
这个早看过了,确实很牛!

网友:
确实挺牛,没见过6轴的,肯定很贵

网友:
      唉,那个螺纹底孔跟螺纹有效深度差很小,所以常规丝锥一次到不了深度,要二次加工。注意,不是头锥二锥。头锥二锥那是手工丝锥。这上面的都是机用的。第一个丝锥加工完后除了螺纹深度达不到要求,中径什么的都是合格的。
      这材料应该是碳钢或者合金钢之类的。不加水是因为这是机床的演示,而不是正式的加工。正式加工不加水刀具寿命会缩短很多。
      这视频好多年前就有了。里面的有的刀具目前有更快更好的方案了。

网友(点评):
如何两次攻丝不乱牙的 询问下

网友(点评):
跟车床类似,车床上车螺纹,只要工件不取下,车小一点是不会乱牙的。

网友:
弱弱的问,机用丝锥分头锥二锥?
机床视频一般采用干式切削,主要让人看的清楚,干几件产品是没问题的,就是对刀具
寿命有影响,正常加工的时候还是要用水基乳化液的。

网友:
如果有机会,一定到德国工厂看一看

网友:
  正常应该有冷却的。

网友:
这段视频3年多前第一次看,偶尔碰到看,一共看过不下7.8次,每次看一般能稍微更看懂多点,其实我对倒角程序比较注意,很多活看水平其实看倒角就知道

网友:
这是材料的差别有异吧!

网友:
你给他换个不锈钢的材料让他试试

网友:
那个丝锥完全是为了展示他重复定位精度和刚性攻丝的性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