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olidworks2007问题

楼主(2014-06-10):
我安装了Solidworks2007白金版,也破解了,cosmosworks也能用,但是只有静力解析一种,
如果通过cosmos高级包安装全部解析?
顺便问一下,有cosmos高级包的升级包吗?
我下载的应该是solidworks2007完整版的。
在win7下,先装专业版,再安装cosmos的话,破解cosmos就出问题。
请教高人指点。

网友:
win7的还用2007?可以升级 了,如果你不是买的软件,就直接升级到2014算了,新的软件比老的软件还是有一些改善的地方,建议电脑可行的情况下直接用2014,有很多好处的,2007的可能和xp兼容,和win7不兼容

网友:
07版的与win7系统不兼容

网友:
问下64位WIN7兼容10版的吗?我安装了个10版的64位,死活装不上。
是否32位的安装软件较好,比如破解版多,
电脑配置低得很不好意思说的。

楼主:
公司里的人用的都是2007的,所以数据都是07版本的,所以就不想升级,但是我这电脑新买的,是win7系统,就希望还是装以前一样的版本。
win7下装白金版本的话,唯一的静力解析可以用,如果在这个基础上,能升级全功能的cosmos包吗?

网友:
不喜欢WIN7。

网友(点评):
win7的好不是老头子们能理解的。

网友(点评):
晕,俺只是嫌他同样配置的硬件,速度最慢。

网友:
2012吧,
xp装应该没问题,我当时破解都很容易。

网友:
都不用正版,竟然还介意什么版本的,你们公司都什么人呢,50多岁的老头子吗,新版本的SW,破解起来相当方便,而且是顶级白金版。再说有win7系统干吗不装个新版本的,为了将就其它XP系统的,你可以装2012版的,然后在其它XP系统上装2012版,大家都能共享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