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尺寸标注是浅线呢?

楼主(2014-06-10):
如题,上图

网友:
国标制图学规定标注线为细线,看得见的轮廓线为粗线,至于你这个截屏好像是三维软件生成的,你可以设置图层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在标注特性里面改的吧,而且标注的线本来就比实线浅

网友:
可以改标注颜色的,一般默认的是浅色的

网友:
以2012版的为例。系统选项——颜色——未输入的尺寸(从动)
把颜色设为你想要的就可以了。
给个建议,下次提问画图问题时最好是提供源文件,这样更方便分析问题出在哪里。
你这样的情况其实就是模板没有设置好。也有可能是以前的版本作的图现在用新的版本软件打开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是你的图层选择错误了,你的图层选择了“无”所以才会那样子

网友:
不喜欢,重新设置一下。

网友:
solidworks是这样的吧,为了方便查看,实线当然黑些粗些了。打印的时候,打印机选项选择黑白色,就一定不会出现灰色现象了。

网友:
改标注颜色,或者选图层,或者格式刷~

网友:
应该是可以设置一下的,打印的效果有些时候和显示的会有差别的

网友:
默认的浅线表明是从动尺寸,如果是黑的,则是主动尺寸,在工程图里就可以修改尺寸,而零件模型和装配体模型都可以自动随之修改。一般我是在修改此零件尺寸不影响整体装配结构时用这个,相当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