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水平滑轮与竖直滑轮连接起来?

楼主(2014-06-10):
在滑轮中间穿线应该怎么做,试水平变成竖直。拜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
台钻好像也是这结构!

网友A:
多加几个过渡轮

网友B:
你这个咋运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加几个过渡轮

怎么弄?有没有示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看懂呀。我中间那个滑轮是怎么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咋运动的?

动力装置没有画上

网友(2018-11-21):
没有细致的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