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蠕动泵输送胶水会不会产生气泡?

楼主(2014-06-10):
我们现在有一个特殊玻璃包边的项目,其中需要设计一套机构将两块玻璃用特制的胶水黏在一起。原本是采用自制漏斗来盛胶水,在漏斗中灌满胶水后放在抽真空设备中抽真空,目的是消除漏斗中的气泡。但是由于加工工艺的限制,漏斗的侧壁不光滑也会产生气泡。原本是打算开模具做漏斗再做试验(可参考针筒的方式),但是由于资金的限制没有办法实施。客户提出想采用蠕动泵来输送胶水,但是以前没有接触过,不知道胶水在挤压的过程中会不会产生气泡?或者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能避免产生气泡的滴胶方式?请赐教,谢谢!

网友:
输送粘性流体,会有气泡的,你找个蠕动泵看看就知道了,常识问题

网友:
1.一般用滚压的方式可以把两层玻璃直接的空气给排出,这个见过
2.就如楼主所讲真空方式,但外围设备需要的比较多,成本允许的话,效果不错
3.输送胶水时产生的气泡不要紧,关键是可以排出

网友:
蠕动泵常用来输液,其中气泡检测是必须的。检测到气泡后停止输液并报警。
不过气泡的大小是有些说道说道的。

网友:
一般都会有气泡,除非想办法规避

网友(2024-01-30):
可否先将胶水中的气泡去除在输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