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请教,如何工艺改进

楼主(2014-06-10):
目前这个卡销月用量约1W,材料20号钢,完全机械加工出来。一直是传统工艺,两边平面全部铣出来,一致性不好、工时长,关键费用高。
请问社友,在做类似的产品时,用什么工艺?

网友A:
做过的说话,咱没做过,(也不知道你原来的工艺,是什么样,多长时间和费用,做什么样的胎具,什么样的设备),没法说

网友B:
你可以试试用线切割   然后在用铣床铣面 台钻钻孔

网友(点评):
又来线切割,这个活总工才几毛钱,全给线切割够吗?再说了,既然要铣面钻孔,还要线切割干嘛?

网友(点评):
大侠,莫生气,线割是万金油,那那都有它!要提高效率,你看红冲怎么样,就是量太少

网友:
可以考虑专用刀具和工装

网友C:
除了传统机加外,不知还有啥办法,没想出来,这零件是不讨人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过的说话,咱没做过,(也不知道你原来的工艺,是什么样,多长时间和费用,做什么样的胎具,什么样的设备 ...

七八年前的东西,上个月看了一眼统计,数量有点大,我也就是小技术员,具体的工艺控制在供应商那,个人感觉能不能不用机加工艺做,例如圆钢端部加热,上冲床拍扁,不知可行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传统机加外,不知还有啥办法,没想出来,这零件是不讨人喜欢

同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试试用线切割   然后在用铣床铣面 台钻钻孔

这个,估计成本包不住吧,还主要是希望减工时、减费用

网友:
没想到非机加的方法,要是我来弄,估计也就是想办法缩短加工时间,一出多加工(不清楚楼主之前的加工工艺,胡乱说以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七八年前的东西,上个月看了一眼统计,数量有点大,我也就是小技术员,具体的工艺控制在供应商那,个人感 ...

首先要在不工件变形的基础上来做这个活。
因为我现在不知道你那怎么干,所以不好说,说完了,也许还没你那快,我不打脸吗?
你回复了,看来你真的是虚心的!
所以我也不管了,在普车,普铣,台钻上干,这种活你多在胎具,夹具上下下功夫,就能快到一定极限,比如,一次装夹多个零件,就用一个胎具转多个工位(手动就行),或者简单装卸胎具,

网友D:
用夹具在铣床上一次多装夹一些,铣起来应该很快的。

网友C:
不要想改进工艺了,好像真没办法
我模糊看2.2公差好像0.1,供应商能保证已经很满足了,不容易的,
这零件到我们手上有可能退回给采购商呢

网友(点评):
10丝公差也不容易呀,楼主你说多少钱一件吧,钱少公差不好保证,哈

网友:
对称度控制是要控制,
我怀疑0.1可能会超差的,尽力控制
采购商明白话,能用就收,
这就好办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在不工件变形的基础上来做这个活。
因为我现在不知道你那怎么干,所以不好说,说完了,也许还没你 ...

先谢过。本人学铸造的,机械加工纸懂得皮毛,这个问题,改天去找老师傅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夹具在铣床上一次多装夹一些,铣起来应该很快的。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想改进工艺了,好像真没办法
我模糊看2.2公差好像0.1,供应商能保证已经很满足了,不容易的,
这零件 ...

7毛7一个,含税

网友E:
别瞎想了,含税7毛7一个,应该是非常非常低廉的价格了。说句不好听的,这个价格基本就这个质量了,要提高质量百分之一百影响价格。如果我做的话,抛光圆下料至总长,然后做夹具,多个一装夹,上铣床。铣25的斜边,然后钻7的孔,最后两个三面刃刀盘铣2.2宽的扁尾,可能要两刀。钻孔和铣2.2扁尾顺序不固定。

网友(点评):
大侠,你觉得红冲能行不,就是量太少了!

网友(点评):
红冲我不是很了解,刚网上学习了一下,精度可能没问题,但是因为有毛边所以应该不适合。

网友F:
楼主所主的传统工艺太笼统了,用的什么机床,什么刀具,什么样一夹具,你现在既然有了比较成熟的工艺,把工艺说详细点,大家或许能给你一些好的改进建议

网友:
要不冷墩冷挤压厂家问问,这方面工艺不熟,
想是自由的,斜面,扁面一次出来
但这种工艺的能力与局限,要问专业厂家

网友E:
看了下精密铸造,可能比较适合。但是原材料制造这块我不熟悉,所以还得咨询专业搞这个的社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瞎想了,含税7毛7一个,应该是非常非常低廉的价格了。说句不好听的,这个价格基本就这个质量了,要提高质 ...

受用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所主的传统工艺太笼统了,用的什么机床,什么刀具,什么样一夹具,你现在既然有了比较成熟的工艺,把工 ...

具体工艺在供应商那,上个月看用量还可以就萌生了能否改工艺的想法,可自己学铸造的,所以请教广大社友,是否有好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下精密铸造,可能比较适合。但是原材料制造这块我不熟悉,所以还得咨询专业搞这个的社友。

谢谢,我本人也是学铸造的

网友:
铣扁的话可以用两把三面刃中间夹正好的垫片加工。然后钻孔。最后洗斜扁。关键是工装。。。

网友(2016-04-15):
用二个锯片锯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