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4版的图纸怎么转换成2010版?

楼主(2014-06-10):
求教大神,solidworks2014版的图纸怎么转换成2010版的格式?

网友A:
solidworks软件之一大缺陷,高版本不能转为低版本的.

网友(点评):
三维软件的通性,不向上兼容

网友:
退而求其次的办法,就是先另存成stp 之类的。

网友B:
永远不可能,这辈子别想。不能向上兼容不是因为商业问题,而是版本年年新增功能,新增功能如何在低版本编辑,如果无法编辑,那与保存成中间格式就没什么区别了。

网友C:
存成igs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s软件之一大缺陷,高版本不能转为低版本的.

好吧,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存成igs格式

没有igs这种格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永远不可能,这辈子别想。不能向上兼容不是因为商业问题,而是版本年年新增功能,新增功能如何在低版本编辑 ...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igs这种格式啊?

另存里看了吗?更改格式后,低版本打开读设计树比较慢,基本上都要再重新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