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毛刺技术难题

楼主(2014-06-10):
材料:PBT+GF30
要求:注塑成型时非型面侧面有毛边,毛边大小很小,需把毛边去除,人工用刮刀方法可以用但不考虑,要实现自动化有哪些方法

322221[/atta

ch]

网友:
有倒角么?多大的倒角?加大倒角能从根烟减少毛刺。
很小的毛刺单纯加切边模估计不行,可以把外圈加大,然后再切。。

楼主:
没有倒角

楼主:
不采用冲切形式将毛刺去除,希望做过毛刺机的朋友们提供宝贵的意见

楼主:
望大家踊跃提供宝贵意见

网友:
机械手可以做的到。

楼主:
我现在是用机械手,怎么去实现,机械手抓产品,模拟路径,但有一个问题是如何不伤到产品

网友:
毛刺有多大,很小的话考虑震荡研磨设备

楼主:
好像也不太好吧

网友:
机器手打磨或抛光都可以的,量大的话投资点

楼主:
机器人去毛边,怎么个去法

楼主:
有说明吗,我们想要滚压法

网友(2016-02-26):
小毛刺大问题等待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