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弯管问题

楼主(2014-06-10):
  客户最近拿来一图,让弯一个油路。外径4毫米,空心铜管,要求按图弯。 附带了一个 ,加工中心铣好的检具。弯好后要求能轻松放入,跟取出。   小弟简单的做了个弯管装置。 可弯出来 只能很紧的放进去3处弯的位置。 最后一个位置有个估计有个0.3左右的误差 放不进去。送去给客户客户不认可!    个人分析认为 可能是弯的时候产生的 挤压变形导致的 。但不知现在用什么办法解决 ,所以附上弯的 过程图,希望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有什么改进的办法   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
难道要抽心!控制回弹

网友(2014-07-11):
我们公司就是做这个的,这需要模具和芯棒,不然肯定变形的。你这模具一看就不对头。

网友:
硬弯成型的不会回弹么?

网友A:
上大学的时候记得老师说过管材弯的时候中间填沙防止变形,不知道对您的这个有没有用!!!

网友:
是回弹还是管瘪了?

网友:
台湾怡泰油压机有人会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大学的时候记得老师说过管材弯的时候中间填沙防止变形,不知道对您的这个有没有用!!!

我也听说过这个办法,没试过

网友:
是回弹还是管瘪了?如是瘪了,可在管内填充满细砂后再弯

网友:
你弯的时候管里面加一根芯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