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顶尖的维修

楼主(2014-06-10):
最近活顶尖坏了一个,原来的滚针轴承不见了,想维修下
不知道图中的滚针轴承该选哪种(有K30X38X25和F/30X28X25两种轴承)?在使用上哪种好点?各有什么特点?
有清楚的大侠没?

网友A:
以前拆过没有滚针轴承可能是质量不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拆过没有滚针轴承可能是质量不一样吧

上次维修过一次,可能忘装了滚针轴承,修好后没用多久就把顶尖烧坏了/
应该不是,量了顶尖轴的外径是30mm,及顶尖的孔径是38

网友(点评):
应该是轴承预紧没弄好

网友(点评):
滚针是HK/30*38*32 7943/30 30 38 32

网友:
一个顶尖没有多少钱,还是买一个吧,有修理的时间估计多加工几个工件钱就赚回来了。

网友(点评):
老板想省钱,自己也想了解学习下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应该是一个有保持架,一个没有吧。

网友(点评):
带外圈的好点了,还是不带外圈的好点了?

楼主:
怎么没响应的了,听听大侠的高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