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61铝材攻牙后螺孔边有铝丝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14-06-10):
6061铝材攻牙后螺孔边有铝丝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氧化了吗

网友B:
要用挤压丝锥,加油润滑,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氧化了吗

没有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用挤压丝锥,加油润滑,会好点

为什么要用挤压丝锥呀,我用白矿油对着来攻牙的。

网友:
这个问题我这也有,材料6061方型材。供应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报废了好几万的货。 哪位高人了解这个问题,快来解答啊、、、、、、、、、、、、

网友C:
切削丝锥选型不合理或者钝了是有这样现像的。建议用挤压丝锥,不产生毛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切削丝锥选型不合理或者钝了是有这样现像的。建议用挤压丝锥,不产生毛刺

用新丝锥也是这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新丝锥也是这样。

是孔口吗?如果用进口的铝用丝锥,合理的参数,绝对不会产生毛刺,丝锥肯定是生产厂商,经过严格的实验得到的完美品。
或者你攻完丝后,用倒角刀再清一下,倒角刀深度应该和攻丝前的深度一下。

网友:
多大的孔多大的牙方便的话,可以说清楚,方便那些高人解答,倒角吧,我这里就是钻孔的时候采用二阶钻头,一次钻孔+倒角。不然就挤压。

网友:
我们现在只把孔钻了,氧化完工后在攻牙。

网友:
什么样的孔?正面还是反面有毛刺?倒角有多大,一般倒角大了就不会有毛刺,如果是通孔需要双面倒角,我的客户常有这样的问题
一般用上我的刀具基本解决了。可以内部私信我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孔口吗?如果用进口的铝用丝锥,合理的参数,绝对不会产生毛刺,丝锥肯定是生产厂商,经过严格的实验得 ...

是的,螺孔入口处有铝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