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料方式请教!

楼主(2014-06-10):
软软的橡胶管,怎么上料好呢?
有高手做过的,请介绍一下。
橡胶管的直径为10mm,表面有竖条,内孔为4mm;

补充内容 (2014-6-11 08:03):
现在是一段一段的,长度在300毫米左右!

网友:
上的方式,软管的长度,上的效率,信息不全,不好说。

网友(点评):
希望你能说出来: 长度300左右 要求1s出一根

网友(点评):
横向上还是纵向上

网友:
做一个套管上料机构试试

网友:
提供一本书给你找找,看看是否有你需要的《自動機械供輸裝置圖集.pdf》

网友(点评):
没有好的上料方式

网友A:
WWW.CXMX.CN上面有这个上料方式。

网友:
我有本书可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点评):
书名是什么?方便的话来一份。QQ:25016270

网友:
用皮带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WWW.CXMX.CN上面有这个上料方式。

谢谢你提供的信息
我用的这个管子应该比他们用的药软。
并且他们将管子上料的部分挡起来了,没怎么看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提供的信息
我用的这个管子应该比他们用的药软。
并且他们将管子上料的部分挡起来了,没怎么看到 ...

你提要求,让他们给你给你弄就是了。

网友(点评):
这个活已经做了 原来的结构不好 想换一个新的结构 胶管的软度有点像听诊器那个胶管 比较难办

网友B:
卷成一盘的管,放卷拉直,用刀片自动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卷成一盘的管,放卷拉直,用刀片自动切

这个他们就给你搞定了,你可以打电话问问他们,他家剪断机本身就有,

网友:
10楼的方法可以考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