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齿圆柱齿轮啮合问题

楼主(2014-06-10):
斜齿圆柱齿轮在啮合时,从动齿轮对调180度,再和主动轮啮合可以吗?我们在拆卸齿轮泵时,忘记在从动齿轮上做记号了,搞不清前后了,请各位大侠解惑

网友:
能装上么?齿宽能对准么?如果是的话,可以试试!

网友(点评):
可以装上,齿宽能对准。但是会不会没有之前的啮合紧密或卡擦,会不会漏料或伤齿

网友:
可以,,,,,,,,,,运行一段时间就可以

网友:
仔细观察啮合痕迹

网友:
设计安装都是对称的,不是配对的,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