锻打、锻压、锻造这三者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06-10):
小弟最近遇到一个问题,求大侠指点,请问锻打、锻压、锻造这三者有什么区别,并且有些商品提到是“可锻性铸铁”,请问是说明这个商品是经过锻造加工的吗?

网友:
同惑,等高手解答

网友:
锻打是俗称,锻造是专业的准确的说法,二者相同。锻压是锻造与冲压的合成

网友A:
可锻铸铁 (malleable cast iron),由一定化学成分的铁液浇注成白口坯件,再经退火而成的铸铁,有较高的强度、塑性和冲击韧度,可以部分代替碳钢。
由于可锻铸铁中的石墨呈团絮状,对基体的割裂作用较小,因此它的力学性能比灰铸铁高,塑性和韧性好,但可锻铸铁并不能进行锻压加工。可锻铸铁的基体组织不同,其性能也不一样,其中黑心可锻铸铁具有较高的塑性和韧性,而珠光体可锻铸铁具有较高的强度,硬度和耐磨性。

具体可以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锻铸铁 (malleable cast iron),由一定化学成分的铁液浇注成白口坯件,再经退火而成的铸铁,有较高的强度 ...

多谢大哥指点,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