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电控柜,想直接埋入地下:求助防水措施

楼主(2014-06-10):
一个问题困扰很久想不出对策,来论坛求助各位帮忙,还请高手们不吝赐教。

问题是这样的: 我现在有一个电控柜,想直接埋入地下,电控柜内部有导线出来需要引到地面上,导线两头用插座形式与两边相连,怎么才能做好电控柜上导线出口的防水?主要是电控柜上这个开孔必须能够让一个比较大的插座能通过,有无大侠做过类似的东西,还望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插座是活动的吗?

网友B:
参考地下电站

网友:
可以用伸缩管(插座要足以通过),一端与电控柜连接(防漏),导线穿过伸缩管后,把伸缩管完成U型,开口朝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座是活动的吗?

对,插座是连在导线上的,两头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地下电站

可否说的具体一点?地下电站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
加跟线管高于地面啊

网友:
请问你埋到地下的电控柜是怎样做到防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