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心求教内孔螺纹

楼主(2014-06-10):
       求教内孔螺纹68*6 国标 A3材质,怎么加工,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外贸活,批量生产。
   还有使用什么刀具 用的是广数系统 怎么编程序,
  求大神指导下小弟

网友:
啥都不会怎么接的活?

网友:
慢慢问身边的老师傅,有条件请去车间现场指导,车螺纹很难说清楚

楼主:
主要是没加工过大螺纹的零件,也是边学习边干的,以前做的都是M22*1.5的螺纹。那个很简单。
M68*6的内螺纹且没有退刀槽 看书上G76 用了用,弄不懂。G32也是不太会用,有一个师傅说用宏程序,但是没学过、、所以就不会弄了。

楼主:
左右进刀,分层车这种螺纹 数控车可以干成吗。大概的程序 能否帮忙写下,真心感谢了

网友(点评):
大螺距车削貌似推荐使用左右交替进刀方式加工。

网友:
螺纹编程就可以,不行的话上普车

楼主:
我试了用G32编程 编了好多刀,真累啊。。

网友:
这么大规格的内螺纹,建议用内容屑丝锥比较适合。

楼主:
加工成了,不过螺纹面不光滑。。正在研究中 用了G92加分刀的方法

网友:
大螺纹 要左右交替进刀!!可以用软件编写

网友:
我们在普车上直进切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