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力矩达到后如何反转?

楼主(2014-06-10):
松下A5 100W的伺服电机,带一根棍子转动,走的是位置模式,
当棍子被挡住后,力矩达到设定值时(40脚TLC有输出),如何让电机朝反方向转?

今天试验了一下,力矩达到时直接给反转信号,可要多给几次才行,次数以及给的时间间隔不确定。
后来改成力矩达到后伺服先关闭1秒钟,再打开,再给后转信号,可以达到要求。可是伺服开启、关闭时会有响声,
而且经常这样开、关伺服怕容易损坏。所以发上来求助正确方法。

补充内容 (2014-6-11 10:29):
已解决,问题其实是自己疏忽造成的。
解决方法,力矩达到时即时停止该方向运转信号,再给反转信号清除力矩,然后再次给反转信号时就可以了。中间停顿0.1秒内。

网友:
用时间继电器给反转信号维持一段时间

网友(点评):
试过不行。

网友:
不行的话,用压力传感器控制反馈给电机。

网友:
压力传感器给反转信号   最好带延时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