荧光磁粉探伤试片

楼主(2014-06-10):
发个图片

网友:
介绍一下使用方式。

网友:
这个薄片是铁磁性不锈钢片,上面蚀刻有一定宽度和深度的图案。在一定的磁场强度下,荧光磁粉会沿着磁力线间断处聚集,也就是这些有刻痕的位置,在紫外光下被检视出来。一般用来检查磁力探伤设备的灵敏度

楼主:
谢谢3楼的解释

网友(2015-01-14):
刻痕的一面贴合工件,然后施加磁悬液,加磁,然后在紫外灯下看刻痕的显示情况,从而判断灵敏度。

网友(2021-04-29):
这个挺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