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画图,有几个小问题想请教各位

楼主(2014-06-10):
这里中间的线需要画嘛?

还有请问如果这三个圆均匀分布在一条直线上,需要画一条长的点划线连接起来吗?
像这种

网友A:
要画的。尤其是有圆的地方呀。

网友B:
第一个是要画的,那个是圆的中心线
第二个没必要全部连起来,不过标准尺寸时要全部通过,这样是标准的画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画的。尤其是有圆的地方呀。

下面那 几个圆的,画中心线是为了表示对称嘛?

网友:
第三个   3-25   最后一个40可以省去

网友(点评):
是必须省去吧?

网友C:
楼主学生吧
1.第一张三维的就是你第一张平面图的原稿剖视吧,如楼上所说那条线是要的
2.第二张图那条线是也是要连成一条点划线
3.第三张图为何尺寸写470*2=960?画个中心线不就表示对称中心了么

网友:
对称、同心都要画的,是细点划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那 几个圆的,画中心线是为了表示对称嘛?

不是为了表示对称呀,对称是通过你尺寸标准可以体现出来的。

网友:
要画,这样就不容易看错,自己也不容易出错

网友D:
中间的上下,左右对称,都必须画出来,否则就说明不了是否对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学生吧
1.第一张三维的就是你第一张平面图的原稿剖视吧,如楼上所说那条线是要的
2.第二张图那条线是 ...

毕业两年了,让大侠你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间的上下,左右对称,都必须画出来,否则就说明不了是否对称.

好的,谢谢你

网友:
如你所提正确

网友:
最后一张应该标上总长跟总宽,然后长宽上各只标一个25

网友:
第三个图是封闭尺寸了,标准上不允许,但小供应商又喜欢这种标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是要画的,那个是圆的中心线
第二个没必要全部连起来,不过标准尺寸时要全部通过,这样是标准的画法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