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冲片的V型扣点怎么做出来的,尤其是第一片与第二片之间的配合

楼主(2014-06-10):
请教高手,这个冲片的V型扣点怎么做出来的,尤其是第一片与第二片之间的配合。第一片冲片扣点直接冲孔,而第二片以后,冲片扣点全部为V型,并且不冲断,在冲载时,利用扣点依次与上一个冲片铆合。
我个人认为关键点在于以下几点。模具设计时,是如何做到的。
1、冲压时,如何做到第一片扣点冲成通孔,而第二片之后,全部冲成V型,但不切断,依次利用扣点铆合在一起。
2、此产品在冲压时,每个冲片自动叠压成15片,从落料口,通过传动带,输送至周转箱,问题,在于,模具内部是如何实现每15片为一个铁芯(15片冲片组成一个铁芯整体),冲第16片时,冲片扣点又冲成通孔,然后依次又冲成V型扣点,不切断。这样,依次有序冲压。

网友:
你能肯定是模具自身计数不是电器方面的计数吗?冲压模震动比较大,做计数不太好处理啊。

网友(点评):
用电计数,他这个零件,工作母机的震动更大。

网友(点评):
用电,加在模具上,还不一定有纯机械的结构简便。

网友:
看模具的结构,可能是级进模!

网友A:
这个我来说吧 我专业做这个模具的

网友:
简单点说就是挤压 铆扣    复杂点说  就是在铆扣的时候给它一个负作用力 让它在铆扣的时候 不至于由于压力不够而叠不紧

网友A:
这个铆点分两步冲裁   第一步是冲的通片  我们叫作为:计量片(它利用抽板与气缸联接控制,再接到高速冲床上)    需要的时候它工作 不需要的时候他不工作     然后就是V 形  他类似于折弯(我相信大家知道)

网友:
全部冲成V型,然后再补冲缺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铆点分两步冲裁   第一步是冲的通片  我们叫作为:计量片(它利用抽板与气缸联接控制,再接到高速冲床上 ...

咨询一下前辈,那在哪些情况下,模具会设置一下,空工位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铆点分两步冲裁   第一步是冲的通片  我们叫作为:计量片(它利用抽板与气缸联接控制,再接到高速冲床上 ...

以后,看到模具方面有啥不懂的,请教高手你了,
有没简单的图纸,供小弟学习学习呀。

网友:
飘过飘过飘过飘过飘过

网友:
貌似锡通大侠的头像就是这种冲制定转子的高冲模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来说吧 我专业做这个模具的

大侠是无锡哪里?
专门做硅钢片冲压模具?

网友:
这样的模具我曾经在85年桂林电科所的模具研讨会上见过。是日本自动化模具冲压生产线生产。应该不是级进模具。

网友:
自动冲压线,冲孔两工位,通过电控控制油压缸计时或传感器计数都可以的,我客户的自动冲压线都是这种方案。

网友:
气缸加斜锲与电磁阀计数,很简单

网友(2014-09-03):
见到过,就是具体原理不了解

网友(2023-07-10):
引用 网友A:
这个铆点分两步冲裁   第一步是冲的通片  我们叫作为:计量片(它利用抽板与气缸联接控制,再接到高速冲床 ...

你这一解释,完全没听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