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怎么样成本低

楼主(2014-06-10):
了解点私服电机控制是由驱动器,PLC,触摸屏来实现控制的。
这一套下来价格上去了。

现在有客户要做个简单的控制三个定点位置的动作,听说步进电机,单片机可以实现控制,而且价格低。

现在想请教大侠们,实现这样一套控制,是不是步进电机,驱动器,单片机,就可以了,要不要触摸屏呢?或者有更低价格的东西?这一套下来大概要多少钱?

先谢了,大侠们帮帮忙。

网友:
触摸屏 可以不需要。配置 看你的要求。电机 有大有小。PLC选个8个点的看你这个也差不多了,还的看控制方式了要不要加模块。还的看品牌。这一套下来,不是很贵。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单片机工业上应用听说也多,为什么我看到的少呢,还是我没接触到?编程要求高点吗?要懂C语言?

网友(点评):
单片机是很普及,但是需要懂得C或者汇编还需要专业工具烧录程序。PLC相对大众一点,编程使用都很方便。

网友(点评):
恩,好多自动控制这块的人都说,PLC就是小ks,可是我小ks都玩不转

网友(点评):
单片机系统便宜,但没有PLC稳定,容易受外界因素干扰出错,工业控制中用得少些,在智能家电中大量使用。

网友(点评):
zsdwx大侠说得好,以前学校开电气控制课上说的也是这样,但是没接触过,感触不深,说来说去就是没有玩过,没经验

网友(点评):
这个不普及的应该是门槛有点高吧,过去用汇编甚至机器码那还是要下苦功夫的,可P的梯型图就通俗易懂多了!

网友(点评):
这也是PLC现在强势的一个原因吧,门槛低,比单片机稳定

网友(点评):
用单片机还有一个好处,它的程序比PLC的程序难于破解,可以保护自己的劳动成果不被人山寨。

网友A:
不算驱动器的话,用8位单片机几十块钱就可以搞定了,如果要求速度快,32位单片机100-200元搞定。
熟练人员大概1周就可以完成。

网友(点评):
单片机控制,控制屏不需要触摸屏也可以吗?

网友:
若有熟悉硬件的人 不用单片机自己做个板卡 价格更便宜

网友(点评):
要有这样的人在公司,俺这门外汉也不用跑来请教大侠们了,哈哈

网友(点评):
板卡上面也是需要单片机,或别的控制器的,一般系统都是多任务系统,分时复用在实时控制里面一般都不允许的

网友:
三个点,等于三轴的配日本电机,驱动器,控制器、电源等应该1000元以内搞定。

网友(点评):
三轴的配日本电机?大侠打错字了吗?我看不懂啊。网上问了个商家,驱动系统要2300多,坑我啊

网友(点评):
看你要多达的,我这里说的一般在200W左右。

网友(点评):
带十几公斤的工件做几个角度旋转

网友(点评):
负载有点大,价格是要高点了。

网友(点评):
记得大侠上传过一个电机选型计算的东西?是吧?

网友:
自己会就不贵,不会就贵,单片机现在的零售价有小于3元/片,小功率的驱动器也就几十块,买比自己做好,因为打个Pcb 板最便宜的也要50左右!

网友(点评):
不会就容易被坑,还好有这么多大侠热心帮忙,真心感谢你们

网友(点评):
也不是被坑不坑的问题,也许人家的值2300,你还没问到23000的呢!看自己的需求和钱包吧!建议还是Plc ,用这东西找人方便,随便到大街上看到有卖工控的店铺都会帮你解决你的问题,用单片机就麻烦了,一般都有本科学历

网友(点评):
当然这不是决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算驱动器的话,用8位单片机几十块钱就可以搞定了,如果要求速度快,32位单片机100-200元搞定。
熟练人员 ...

用按钮就好了,工厂环境用触摸屏,基本都会被摸得脏兮兮的看不清

网友:
既然简单的动作普通电机用行程开关控制呗

网友(点评):
虽然动作简单,但是位置精度要保证,而且是三个位置,行程开关或接近开关不行吧?

网友:
单片机是比较便宜!自己做不花时间?人力成本不算?做下来价格可不低哦!

网友:
用单片机自己搭建电路的话是不是抗干扰能力不好啊,还是买现成的plc控制器算了。。

网友:
如果不是三点联动,而是1、2、3顺序的定点。是可以用普通电机控制的。精度需要多少?传动部件是啥机构?

网友:
有成品的单轴步进电机控制器,可以编程运行,比plc便宜,比自己用单片机做省事

网友:
价格的问题不是一两个因素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