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lidWorks2013软件不显示用户界面

楼主(2014-06-10):
各位大侠,谁知道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呢?打开软件不显示用户界面,用户界面区域显示的之前程序的背景,无法操作SolidWorks。使用安装软件修复也不能用,只有卸载了,把所有的SolidWorks文件都删除再重新装,但是只能用半天,我搞了一上午搞好了,用了一下午,晚上回到家又不能用了,,

网友:
可能与其它软件有冲突,是不是装了类似于360桌面的软件,卸载来看看

网友:
与solidworks软件无关,是你电脑的问题

网友:
电脑问题,内存低了,你关掉其他软件。重新启动SW应该就可以了,再不行,重新启动电脑,再不行就是你电脑配置问题了。不过第三种可能很小,因为你已经装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