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数控铣系统

楼主(2014-06-10):
求教,刚接触828D系统,以前做840D。问题,840D中找到圆中心,操作面板上有个对刀,直接输入X0Y0在G54中就好。在828中找不到这个键,怎么对刀?

楼主:
怎么没大神很帮忙啊

网友:
我只用过840D

网友:
应该不会变啊,我做过华中,发那科,西门子,广数,基本上对刀都大同小异的,西门子,从802D,802S,828.。。。基本上对刀都在坐标系里面找,实在不行你可以任意输入某一个坐标系,到时候编制程序时记得开始调用就用你输入的就OK了
! ], m- z8 b  Q我是菜鸟,请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