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压力补偿器的问题

楼主(2014-06-11):
油液经过叠加式压力补偿器再通过集成型比例换向阀来调节后,输出的流量很小。并且增加集成型比例换向阀的阀口值,输出流量也只是增加一定程度就不再增加。

网友A:
先把压力补偿器去掉,确定不是比例阀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压力补偿器去掉,确定不是比例阀问题。

去掉是过了,流量是没问题的,但是听说压力补偿器会按一定比例减少流量,是这样么?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详细的介绍,请你去图书馆看书吧!

网友:
压力补偿器实际上就是定差减压阀,作用是保持P或T口,到A或B的压差保持恒定。

网友:
比例阀供油压力多少?负载压力与供油压力必须保持合适的压差;其次压力补偿器的设定压差不能太大了,太大了影响流量的

网友:
是不是压力补偿器的压力值选小了,压力补偿器保证了比例流量阀两端的压差,如果压差小,则流量也会相应的小了,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

网友:
比例换向阀的压力补偿器 CP2,CP3

比例换向阀通常配置2个压力补偿器,CP2,CP3,CP3在总进口阀片,CP2在工作阀片的进口处,通过LS负载敏感网络调节比例阀所需的流量。

(1)CP2二通压力补偿定差减压阀
CP2二通直通式压力补偿定差减压流量阀通常装在某片换向阀P口进口侧,当多个工作片阀同时工作时,负载压力通过LS负载敏感网络传至CP2阀的弹簧侧。此时,工作阀片功能等同于串连流量控制阀,在CP2的作用下各阀的流量均保持恒定。其流量与阀口开度成比例,独立控制且不受其它负载变化的干扰

(2)CP3三通压力补偿定差溢流阀
CP3三通压力补偿旁通溢流阀通常装在多路阀的主进口阀片,用于负载敏感回路系统供给流量的调节。当多路阀停止操作,且各阀均在中位时,CP3以补偿弹簧压力(10-15bar)溢流泵流量。当多路阀某一阀片或多个阀片工作时,阀片中最大的负载压力者通过LS负载敏感网络传至CP3阀的弹簧侧,CP3则根据LS网络中最大负载压力提供系统所需的流量,并以最大负载压力+补偿弹簧压力(10-15bar)溢流泵多余流量。
附件为三马达负载敏感比例控制是个比例控制的典型范例,采用二通压力补偿阀与比例流量阀控制阀口开度与流量呈比例,采用三通压力补偿阀排放多余流量,与传统节流阀项目,前者实现精确流量控制,精度为3-5%,后者不是以溢流阀设定最高压力溢流,而是随负载压力变化来溢流多余流量,这种组合提高液压系统控制精度,还大大减少发热。

网友:
手动电液比例多路换向阀版块 话题及评论一览表
比例多路阀在工程机械应用较多,为方便大家对比例多路换向阀使用中出现问题的的查找,我将论坛中话题名称和评论整理如下,供大家参考。
见下列链接: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id=81903&extra=

网友(2014-07-21):
长见识,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