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正反转延时问题

楼主(2014-06-11):
我想要设计一个电路图:
我需要达到以下功能:
按下启动,电机能自动正转1分钟,一分钟后自动切换至反转1分钟,然后自动停止
每次启动都按会按上述动作执行,
请问下有没有哪位前辈帮忙画个完整的电路图?
我有看到电机正反转控制器,但是需要增加延时继电器,不懂的怎么加~!我刚入门只会看懂简单的电路图 ,先谢谢啦!

网友:
教材上有啊,网上也可以搜一下。

楼主:
网上我只见到这种的,是这种电路吗?

楼主:
这种循环完一次完后会自动停止 吗?

网友A:
还刚入门?门口还没到呢,多看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刚入门?门口还没到呢,多看书

见笑啦,刚在自学电方面的知识啦!

网友:
既然是这样,先从电工学,模电,数电看起吧!

网友:
延时继电器

网友:
用个变频器,程序运行,速度还可以随意设定,电路简洁

网友:
不停,循环啊!停止按钮停

楼主:
没有哪位大神给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