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双层转动工作盘的支撑方案

楼主(2014-06-11):
各位前辈,你们好:

       如下图(一)所示,工作台上放置双层转动工作盘,转动轴与底部的凸轮分度器相连。

      图(一)

     图(二)

     图(三)
     如上图(三)所示,上层与下层为固定支撑轴,上盘与下盘同步转动。
     下盘与桌面间使用米思米找的滚球支撑,标称能承受1100牛的力,实际会承受气缸630牛的力。

      求有相关使用经验的前辈点播;
      上下盘径为500mm,共重100kg,每个工位转动时间为1.5秒。工件重量5kg/个。
      考虑摩损和噪音等因素,滚球支撑是否需要换乘滚轴支撑?

      以下为方案(二)使用的是固定支撑,改变了工件的摆放方式。
      固定支撑与盘不接触,有几个丝的间距。期望在盘受力变形后,能起到一个支撑作用。
      不知是否可靠?

网友A:
为什么一定要用薄壁盘?强度不够加厚或者底部加加强筋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一定要用薄壁盘?强度不够加厚或者底部加加强筋不就好了?

你好,倒不是盘不能承受工件的重量的问题,是因为有缸径40的气缸在外延的工件上进行下压,这个压力对盘和轴有形变危险。
需要寻找一个好的支撑方案,来排除这个问题~

网友:
那上下盘底都加推力轴承支撑呢